四轴定点上下晃动

楼主(2021-07-05):
当时有三四级风,高度5米左右切留待模式,一阵风过来飞机上下晃动,然后又回到原位,请问大佬们这种情况正常吗?飞控用的是APM2.8

网友A:
我草,这种情况再不晃动一下,那你这就成了UFO了。

网友B:
pid再自动调参下,另外apm气压计代码本来就定高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