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富丽x360,想请假各位前辈几个问题

楼主(2021-07-05):
各位前辈,作为一个不算新的新手准备重新入门直升机(13年飞过泉速nanocp四面悬停,现在手头上有个Devo10和T18的控,有些基本固定翼和车模设备)
很多前辈推荐富丽的x360,现在准备入手这个机器,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装机时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2有没有需要在装机阶段就升级的金属部件
3一般炸机哪里容易坏,需要备哪些易损件
4有没有这个机型的讨论群,想进群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机我刚装好一台,有全套金属件包,装下来差不多380的空机价格············其实我个人觉得大桨和尾桨夹升级金属就足够了

网友A:
尾桨夹可以升级一下金属,其他就看心情。
主轴和旋翼头可以看心情换470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夹可以升级一下金属,其他就看心情。
主轴和旋翼头可以看心情换470L的

感谢指点,前辈手头上有360?好上手么

网友:
完全按照说明书装就行了,我觉得精度还行的~~~再一个就是,头罩有可能会磨大齿盘,所以阔以在塑料头罩座下面一边加个螺母,把头罩座变长点,就不会磨大齿盘了,头罩有可能需要重新开孔,我之前用的3S电池,为了配重狠命把电池往前移,然后发现头罩戴不上去,于是重新开了孔。然后尾连杆那个塑料的限位器,就是把尾拉杆固定住的那个环,螺丝千万不能扭紧了,不然尾巴不顺滑,低转数还好好,高转数我试了,疯狂金鱼,搞松点就OK,尾球头最好用球头刀磨一下,原装的有点紧,影响锁尾,我用的E8,好盈60A+富丽自己的6S电机,上天一根棍儿,还蛮好飞的,基本就这些了,这机不错,电装跟450和380通用~

网友B:
原装马达齿是铝的,建议换成钢齿;其他零件可以等炸了再换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马达齿是铝的,建议换成钢齿;其他零件可以等炸了再换金属

感谢感谢,T数上还是12?已加购物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T数上还是12?已加购物车

12T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T的可以

好的,再次感谢前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装马达齿是铝的,建议换成钢齿;其他零件可以等炸了再换金属

好像很早之前就改了,现在都是默认带12T钢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很早之前就改了,现在都是默认带12T钢齿。

现在改了吗?我之前买的时候是铝齿

网友:
可以在咸鱼搜X360,1880元黄色那架全金属的X360特别好,值得入手。

网友:
装机的时候 不要完全按说明书装,我记得我第一次装的时候好像有部分装完回头还要拆

网友D:
如果对直升机结构不够了解就按说明书装吧 至少不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对直升机结构不够了解就按说明书装吧 至少不会出错

感谢前辈指点

楼主:
各位前辈,有没有富丽的群,拉我一下

网友E:
450和360都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450和360都是不错的选择

感谢前辈指教,从维修成本上来看,是不是360维修成本要更小

楼主:
求富丽的群

网友:
360大概多钱

网友F:
富丽群没必要进,都是说大话的,没人聊飞机。

网友G:
塑料桨夹没问题的,换个冰人的金属尾波箱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富丽群没必要进,都是说大话的,没人聊飞机。

哈哈,好吧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塑料桨夹没问题的,换个冰人的金属尾波箱就可以了

冰人尾波箱塑料桨夹?

网友:
尾巴换金属,其他不用管,如果张暴力3D那就主要部分换

网友:
K110入门不香么

网友:
我飞完了700,550,380,450,回头还是要老老实实的飞k110

网友:
别玩蚊鸡,360起步,模拟器使劲练

网友H:
买就是了,我是先买X3,炸了买X360的,精度是差点但是完全可以接受,没那么差,飞起来也可以,第一个起落就感动物有所值。

网友G:
引用 楼主:
冰人尾波箱塑料桨夹?

是的,个人认为桨夹完全没有用金属的必要,只会徒增重量,炸机的时候还有可能存在一些看不见的变形。那些射尾桨的基本都是配平没做好的。总之我一直用的塑料尾桨没试过射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就是了,我是先买X3,炸了买X360的,精度是差点但是完全可以接受,没那么差,飞起来也可以,第一个起落就 ...

那前辈用的什么电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个人认为桨夹完全没有用金属的必要,只会徒增重量,炸机的时候还有可能存在一些看不见的变形。那些 ...

好的好的,学习了
另外问下前辈,用的什么电装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前辈用的什么电装

斜盘GDW微舵,595锁尾(个人建议锁尾要用中舵),50A电调、原厂2525电机,K8就很好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冰人尾波箱塑料桨夹?

尾波箱升级金属的话推荐富丽的,可以拆一边轴承下来方便换尾轴;冰人的要把尾皮带轮拆下来才能取下尾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波箱升级金属的话推荐富丽的,可以拆一边轴承下来方便换尾轴;冰人的要把尾皮带轮拆下来才能取下尾轴

学习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斜盘GDW微舵,595锁尾(个人建议锁尾要用中舵),50A电调、原厂2525电机,K8就很好飞

已加购物车
富丽套餐的这套配置能用么

网友I:
选Deko1295+5125套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富丽群没必要进,都是说大话的,没人聊飞机。

富丽群里全部都是没有飞机不会飞的口嗨吹牛皮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选Deko1295+5125套餐

感谢前辈

网友:
说富丽好的都是托,但凡有点脑子的谁会玩儿富丽,是不是呀各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