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幸没有炸机,又长了一次教训

楼主(2021-07-05):
单休周日兴冲冲顶着高温出去灰灰机,第三次飞中型机,前一天晚上还特地检查了一下各部位的螺丝,主旋翼头的两个两个相位臂螺丝都松了,上周怪不得缓启动的时候有异响,真是幸运。
飞了大约三四个起落的时候在练习自旋悬停和悬停的时候突然发现尾巴不听使唤自旋开始,高度在六米左右,心里略慌,首先相当切回普通档,然后舵打多了向自己的方向飞了几米,还好有老手在旁边说别慌,稳住先,然后还是稳住了机身收螺距,成功下降,大桨轻微扫了一下地面,成功迫降。
发现是尾舵机拉杆和连杆头因为用的502胶水粘得不牢固直接脱落,还是得用环氧树脂。
由发感想:自旋悬停基础很重要,整机检查很重要,连接处所用胶水也很重要,胆大心细更重要。
新人感想,大佬勿喷。

网友A:
这个部位用502,完美!

网友B:
502+3层热缩管嵌套  每层还有502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2+3层热缩管嵌套  每层还有502

卧槽,学会了,马上热缩胶套上,我也是用的502

网友C:
好可惜,不过没炸也好,下次我在场的可以帮你录炸鸡视频

网友D:
环氧就够了,就是断了也脱不开,别用502

网友E:
AB胶是不是就是环氧树脂?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502,但我用的是同声,不要在文具店买不知名的品牌就好,粘的时候如果碳杆有油性就用砂纸稍微打磨一些,从来不会脱落

网友:
上502之前旧胶要清理干净,粘完上机前用手用力拔一拔测试,顺便不装尾拉杆的时候用手推一下尾变距滑块看看有没有异常阻力。

网友:
这个地方我绝对不用502,尾支撑用没事

网友:
碳杆需要打磨吧,用AB胶粘接的尾撑碳杆,时间长了发现会活动。。起飞,还是检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可惜,不过没炸也好,下次我在场的可以帮你录炸鸡视频

就你天天盼我炸鸡,其他几个大师都是盼我成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AB胶是不是就是环氧树脂?

AB胶不是环氧树脂,AB胶时间长了也会脆,环氧树脂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2+3层热缩管嵌套  每层还有502

还是环氧树脂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环氧就够了,就是断了也脱不开,别用502

吸取教训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2+3层热缩管嵌套  每层还有502

热缩管好评

网友:
碳杆表面用砂纸打花一下,连杆头加工时有油的,要擦乾净。

再不放心就打个0.5小孔,穿钢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你天天盼我炸鸡,其他几个大师都是盼我成高手

哪有不炸机的高手,你问问大师们,谁不是一路炸着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