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疑问

楼主(2021-07-06):
一:我这种机架好像叫QAV-R 180,200mm轴距,感觉这机架挺好,不大不小,电池能放上面,为啥TB几乎绝迹了?
二:用的照片上的电机电调,2300mAh电池只能飞6分钟左右,以前用25A电调,2205的电机,1500mAh的电池也能飞6分钟,飞行时长难道和电调和电机有关?

网友:
1:没买点  沉(机臂宽
2:起飞重量影响续航 2300的电池有点大了  而电机电调会影响续航但没那么明显

网友:
那种大型植保机,配6S/2万多毫安时的电池,也就飞十来分钟。因为重量大,功率也大

网友:
        现在穿越机机架市场上相比以前百花齐放,大通格普翼飞做的个个精致又好飞。而像qav的老机架基本上都是自切机架拿来卖的,受众越来越少,自然卖的少了。这个电池太大了,换个小点的电池吧

网友:
机架很老了,我用它远航,能飞出去五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