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模友圈,大神们帮忙看看

楼主(2021-07-06):
这个集成舵机接收一体机里,怎么接线?多谢!能接有刷还是无刷,能2s供电吗?

网友:
想太多了。有刷控制只要做成模拟开关就行了,无刷的......

网友:
这哪儿买的??关键词是啥??什么遥控器的??

网友A:
U5应该是3.3的稳压,给芯片和接收机供电,要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降压/稳压电路,电机和控制电路分别用的什么电压才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U5应该是3.3的稳压,给芯片和接收机供电,要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降压/稳压电路,电机和控制电路分别用的什么电 ...

要是空心杯电机接有刷接线接到哪个地方!

网友B:
U5是稳压芯片,看看型号,就知道耐压值了。白线好像是PWM输出,接电调信号线。应该需要另外的有刷电调,那3个8脚芯片应该都是舵机驱动的mos,需要独立电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U5是稳压芯片,看看型号,就知道耐压值了。白线好像是PWM输出,接电调信号线。应该需要另外的有刷电调,那3 ...

蓝色接收板和遥控是一套,有刷驱动!本来好用的,时隔多年现在只有舵机可以动了,空心杯电机不动了,是1s电压小吗?用2s会烧坏不?原装飞机已牺牲,电池都找不到了!记不清是多大电池啦!

网友:
蓝板一看就是有刷的,因为多了个电源管理。应该是1s的,板上有3.3v,2s就靠一个低压差芯片降不了。红黑细线是灯吗?不转可能是电机坏了,或者输出的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看起来是个1s小玩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