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里的N20电机坏了,求替换型号

楼主(2021-07-07):
电机编码FM12131 NAA3,请问这个电机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A:
换后盖多简单,一般就电刷坏了吧。

网友:
N20的电机规格是12MM*10MM*15MM,型号可以搜FF-N20有刷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后盖多简单,一般就电刷坏了吧。

理论上可行,现实中也可以这样修复,但最好还是能买到同规格电机整个电机更换,因为直接换带刷的后盖,电机的可靠性不一定能得到保证,如果是装在车模里的问题不大,装在飞机或船上的,一旦舵机再次故障,要把模型“捞回来”要看运气了。

楼主:
没有参数,我买了2种了,代换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参数,我买了2种了,代换不了。

是不是需要拧螺丝在电机上,然后孔位不对所以不能替换?

网友:
买9g舵机拆一个

网友:
直接换舵机,可靠些

网友:
对,换舵机,别因小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