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单边下降 导致 飞机侧翻 损失惨重

楼主(2021-07-07):
  • 电调型号:PlatinumHV 200A V4.1 无刷电子调速器
  • 电调标定转速完成后,转速下降明显。
  • 前期有一次发现存储模式定速后,推总距导致转速下降明显后,返修过一次,后来地面试转1分钟,未发现问题。
  • 上头,悬停飞行2分钟左右出现单边转速快速下降,导致侧翻。
  • 飞控油门输出稳定,所有线路测试未发现问题,
  • 修好飞机,进行细流实验,发现变化螺距,导致转速波动,甚至转速明显下降。
  • 可以归结为电调定速问题,调整电调P值依旧出现该问题,且转速定不住的问题出现频率很高,尤其在推螺距的时候。 转速快速大幅下降出现在随机时刻。

稳定飞行了2分钟左右,期间进行了小幅悬停操纵

稳定飞行了2分钟左右,期间进行了小幅悬停操纵

网友:
这是个啥飞机

网友A:
我之前也是这问题,不过是直升机,我接线换了就好了

网友B:
多轴吧 很难看出来

网友C:
非标机型,高级的很啊

背景里的建筑和大树,十分有年代感,这是哪所高等学府的老校区啊

用过60A V4,储存定速,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轴吧 很难看出来

倾转2旋翼  小型鱼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标机型,高级的很啊

背景里的建筑和大树,十分有年代感,这是哪所高等学府的老校区啊

电调UBEC 增加稳点供电电源 可解决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是这问题,不过是直升机,我接线换了就好了

电调信号线 供电问题 ,所有线路测试过, 最终归于电调UBEC 供电不稳定导致

网友:
有点像鱼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信号线 供电问题 ,所有线路测试过, 最终归于电调UBEC 供电不稳定导致

问题我插到接收机上就没这个事了

网友(2021-09-03):
引用 网友A:
问题我插到接收机上就没这个事了

舵机也许功率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