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的压浆螺母

楼主(2021-07-07):
这个发动机的压浆螺母丢失。请教各位大神,有知道这个螺母的型号的吗。

网友A:
自己测量一下某宝上买一个配上

网友:
OS90级两冲的是UNF 5/16-24的 换算成公制是螺纹杆外径应该7.86mm左右,螺距1.05mm。这和公制M8*P1的非常像。
SK是ASP代工的 ASP和OS两个应该一样

楼主:
感谢楼上的解释。
来自微站

网友B:
康克发动机,经典。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解释。

网上一定有UNF 5/16-24的螺母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康克发动机,经典。

这个发动机比三叶还难伺候

网友:
不要把浆当作桨.

网友:
康克小号油老虎

网友:
找个差不多的公制螺母用丝锥来回扩一下就行了

网友:
这是一个细牙螺母

网友:
排气管帅呆了,出吗老板

楼主:
已经购买到,估计换个os的化油器好调一下
来自微站

网友:
是不是英制细牙螺母。才配个asp61的螺母,英制细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