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侧刃磨刀机的定位位置

楼主(2021-07-07):
上论坛DIY多年,用的铣刀都是最便宜的西南铣刀,
这铣刀质量一批一批良莠不齐,也不太耐用,
有时新铣刀侧刃就用不了,
我一直在想,
要是能自己磨侧刃就好了,
能省很多钱,
家里用钝的铣刀好几百把,
磨一磨,以后粗铣基本不用买了,
铣刀端刃我买了美日X3磨刀机,
侧刃的磨刀机实在太贵了,
还是自己做一个吧,
买了一台二手的首饰车花机,
拖拖拉拉的有年把了,没做完,
现在设计有点模糊了,
铣刀侧刃打磨时有个圆头钢针用于螺旋进刀定位的,
我原本以为是圆头针尖对着铣刀槽底,
后来想想也不太对,
铣刀有大小,槽有宽窄,
难道还得备不同的圆针头?
后来反复看网上的视频,
发现他们好像是顶住刃口的前部刃边的,
不对着槽底,磨过的来说说看

网友:
支板是顶住螺旋槽位置的,用于支撑和引导刀具按螺旋槽旋转
来自微站

网友A:
直接买质量好的,就没这么多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质量好的,就没这么多事了
家里成品磨刀机很多台了,有U2磨刀机1台,钻头磨刀机2台,
铣刀磨刀机1台,砂轮机砂带机很多台
质量好的磨侧刃机器太贵,卖个6000-7000元的,能买多少成品铣刀了,
6000-7000元铣刀可能10多年也用不了,
功能局限性也很大,
比如美日磨钻头机,
小于3毫米的钻头磨出来刃角就太平,
没法切割,大于12毫米的钻头又没法磨,
铣刀磨刀机也一样,
都有很多局限性,
自己做的机器,
可调节范围大,
等学会了,
说非常多用处也记不过来,
熟练一二三种用途,
把它的各调节部位做好标记,
作好纸面记录,
想用的时候就能用上,
这机架还可以,
调好了用力掰,
旷量很小,

网友B:
直接买55度的钨钢铣刀,加一个万能磨刀机就行了吧,小机加厂,7台机器一直就只有这个,万能磨刀机主要磨避空位方便,钻头什么的都随便磨!从来没想过去磨侧刃,侧刃磨了,刀具直径也会变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55度的钨钢铣刀,加一个万能磨刀机就行了吧,小机加厂,7台机器一直就只有这个,万能磨刀机主要磨避 ...

专业人士和普通爱好者不一样的,专业人士往往举重若轻,技术强大,
很简单的工具就能发挥出效能,
专业的机床精度高,刀具有冷却液,
损耗反而小,
业余爱好者手艺不行,
只能用工具来凑

刀具切割没冷却液,
廉价刀具寿命不行,
机床精度也不够影响刀具寿命

楼主:
继续制作中,中间的铝块准备做12等分定位槽,加弹簧销定位。

网友:
其实像我们这样的家用国产垃圾机床
不论用多好的刀。
刀都废的快。
机器没刚性没精度的。
废刀避免不了的

网友C:
等更新!!,早想尝试磨铣刀和钻头的侧刃,一直在构思低成本实现的方法而不得,期待低调兄的杰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更新!!,早想尝试磨铣刀和钻头的侧刃,一直在构思低成本实现的方法而不得,期待低调兄的杰作!

谈不上“杰作”,DIY就是为了省钱,
是消耗自己时间节省一点钱,
上论坛这么多年,
可以说工具,配件买了几房间,
看别人帖子就好比看片,
都意淫把力气耗光了,
自己没做出啥来,
想着好歹做完成点东西能省点钱也好。

就好比这个分度头全新的,买了很多年只用过不超过5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成品磨刀机很多台了,有U2磨刀机1台,钻头磨刀机2台,
铣刀磨刀机1台,砂轮机砂带机很多台
质量好的 ...

实际上我的意思是买质量好的铣刀,切削液好搞的

楼主:
试着磨了几个铣刀侧刃,磨完试着侧铣了一下,
还不错,出屑良好,
以前买铣刀,
很多新铣刀侧刃角度不对,
直接铣不了,或者寿命短,有时买了3支用着感觉很好,
马上同样卖家又买10支却一塌糊涂
可把我郁闷坏了,
现在有了修磨的机会,
适合我这种时间多余不值钱的人,
对专业人士来说,
西南铣刀才3.6元钱一把,
根本不值得磨侧刃。

网友C:
磨外圆吗?岂不是越磨越小?

网友D(2021-12-12):
楼主这个砂轮选的不对吧,我看人家一般都是用树脂金刚石砂轮,你这种是电镀的,只有有表面一层砂,用完就没了,而且这种砂轮表面精度也不好,我觉得换个树脂砂轮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砂轮选的不对吧,我看人家一般都是用树脂金刚石砂轮,你这种是电镀的,只有有表面一层砂,用完就没 ...

但是成品钻头磨刀机、铣刀磨刀机都是用的电镀的,大概是因为电镀的不会磨的外圆变小吧,树脂的金刚石砂轮我也有,我在砂轮上的投入1000-2000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再确以一下支顶的到底是侧刃口、还是槽底吗?

是刃的前下部,不到底,其实就是边的位置定位,我已经重新改了定位针固定方式,还有原本是铸铁的和ER杆进出不太流畅,我原本想改铝合金光轴滑块的,后来发现只要把ER杆和铸铁的避空位做好,就比较顺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磨外圆吗?岂不是越磨越小?

越磨越小是一定的,磨过的刀不适合数控机床用,手工铣床没啥问题,不磨咋办,当你看到一大堆几百根报废铣刀,总不能全扔掉,要是只磨端刃可能几年用不完。

网友F:
引用 楼主:
越磨越小是一定的,磨过的刀不适合数控机床用,手工铣床没啥问题,不磨咋办,当你看到一大堆几百根报废铣 ...

当年校长发过一贴详实的万能磨刀机指导贴,我按之操作把手上的12MM以上铣刀全部翻新完了,而且其中几支一直用到现在没有重磨过依然很锋利,精铣45#钢还是可以刷刷出银白细长屑,楼主可能错过了当年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年校长发过一贴详实的万能磨刀机指导贴,我按之操作把手上的12MM以上铣刀全部翻新完了,而且其中几支一 ...

U2磨刀机我也有啊,有这帖子吗,中华论坛很多帖子我都有截图,我来搜搜看,这磨刀方法多种多样,遇到老手说不定一个角磨,或者一把电磨就能磨铣刀了,只有新手会用很专业的磨刀机磨铣刀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当年校长发过一贴详实的万能磨刀机指导贴,我按之操作把手上的12MM以上铣刀全部翻新完了,而且其中几支一 ...

还能找到该帖子吗?想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能找到该帖子吗?想学习一下。

很遗憾,没有找到此贴,应该已经湮灭了。。。

楼主:
挺可惜的,找不到校长的帖子,
我也没看到过,只能自己摸索了,其实U2磨刀机本身有磨铣刀侧刃的附件的,
10楼的磨刀机我已经陆续修改了好几个版本了,
问题主要是铣刀螺旋按靠针前进不流畅,
后退反而很流畅,
大概是针的位置和角度问题,
针的固定位置我改了三次,
针的形状我改成半圆片形,
磨刀方向我改了后退时磨刀,
前进时利用车花机的特性砂轮避让,
滑台我去掉了中间三层,
这样刚性更好,
其实DIY分两种阶段,能用和好用,
能用未必好用,
要不断改才好用。
有时做着也迷茫,
这工具真的能用吗,
说不定一个手稳的人手持几万转牙机磨螺旋槽就能使得侧刃锋利,
有的方法不试也不知道啊

网友G:
其实U2的基础不错的,改造一下、增加一些附件也可以增磨许多的刀具,我曾在校长的坛子发过一个U2的附件制作帖,现在我电脑在这里上图有些问题,不然重发个帖子供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U2的基础不错的,改造一下、增加一些附件也可以增磨许多的刀具,我曾在校长的坛子发过一个U2的附件制作 ...

你的帖子我有收藏,名字叫玩尽磨刀机,
我U2磨刀机也在用,
但用的不多,
主要是我的鹰牌磨刀机功率好像才100多W,
工作时发出的声音有点像3KW电机,
声音太大,
导致我用的不多,
有机会按你的方法改造一下,
钻头,车刀,圆锯片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