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x改棒子天线能否增加遥控距离?

楼主(2021-07-07):
如题,请问大佬们看下这种天线能不能改善遥控距离

网友A:
加功放吧,或者用枫叶的天线

网友B:
这玩意没啥用

网友C:
这种棒子天线和原装2db的铜管天线距离一样,你的i6x能飞多远?用的什么接收机?

网友:
你改棒子没有用,改枫叶吧

网友:
增益越高,波瓣越窄,距离越远。大概意思就是能量更集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棒子天线和原装2db的铜管天线距离一样,你的i6x能飞多远?用的什么接收机?

三四百米就信号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没啥用

好吧,看来没必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功放吧,或者用枫叶的天线

功放有啥好的设备吗?

网友D:
        如果你觉得i6x距离不太够了,基本上也可以换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觉得i6x距离不太够了,基本上也可以换控了

额…好的吧

网友E:
建议换控 i6x这控本来就定位最低端 觉得不好用就换呗 反正入门时期过了就该换了
来自微站

楼主(2022-01-09):
引用 网友E:
建议换控 i6x这控本来就定位最低端 觉得不好用就换呗 反正入门时期过了就该换了

已经刷了opentx固件,加了elrs高频头,回头看看遥控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