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轴距的四轴能用穿越的电调吗

楼主(2021-07-08):
3508电机,准备6S电池,能用穿越用的bl程序的电调吗?我看bl电调功能很多,进角啥的都能调,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A:
        当然能用,都是无刷电机电调。主要要看飞控支不支持。pix是能用的,其他没尝试过,注意选好安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能用,都是无刷电机电调。主要要看飞控支不支持。pix是能用的,其他没尝试过,注意选好安数就 ...

多谢指教

网友(2021-08-25):
没有人尝试过可以自己研究一下。稳定性不清楚,想组装稳定的还是用大家热门的方案。毕竟大家都在用,好盈乐天这种

网友(2022-03-13):
我试过,基本电流符合要求,电调就能用

网友B:
要关掉“低转速功率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关掉“低转速功率保护”

多谢,不过没敢买,已经买好盈的普通电调了

网友:
用过 EMAX 的紫弹 35A,不过为了安全,我画了个底板加了大电解电容。
改一下 BL 固件,可以省去校油门行程的麻烦。

网友(2022-07-13):
应该选比较安全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