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能不能gps口改数传

楼主(2021-07-08):
pixhack只有1个数传口,能不能通过参数 SERIAL2. option修改 把gps改成数传,修改之后不能生效,谁知道还需要改哪些配合参数

网友A:
数传波特率一般57600,这个和用的数传匹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传波特率一般57600,这个和用的数传匹配吗

波特率 和 其他个参数都改成完全一样的,不行

网友B(2021-08-11):
可以改啊,advanced parameter里应该是,ardupilot固件?每个串口都是可以随意配置的,只是设定了几个默认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啊,advanced parameter里应该是,ardupilot固件?每个串口都是可以随意配置的,只是设定了几个默认 ...

我理解也是这样, 再试试吧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也是这样, 再试试吧 谢谢

还有个问题就是串口的编号对不上,本身stm32单片机有uart 1 2 3 4的,然后pix硬件上的serial 1 2 3 4 不是对应的,最后在软件里的serial 1 2 3 4 可能又是另一个对应关系,这个比较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