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A5这个失误太奇葩

楼主(2021-07-08):
尾推蟹爪居然和滑套摇臂干涉

网友A:
而且旁边的皮带也跑出来了,但愿楼主起飞之前能查出来,不要炸鸡
建议尾皮带再拉紧点,根据经验这种形式的压带轮,皮带脱出一般是没拉紧,另外这个压带轮位置有点高

网友B:
这样也还能飞,只是发热巨大,尾波整体染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旁边的皮带也跑出来了,但愿楼主起飞之前能查出来,不要炸鸡
建议尾皮带再拉紧点,根据经验这种形式的 ...

我还没有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还能飞,只是发热巨大,尾波整体染黑了

这是什么飞机,兔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还能飞,只是发热巨大,尾波整体染黑了

哇塞!!

网友:
拿锉刀打两下那个摇臂干涩的位置就行了

网友:
如果尾舵最大行程校准完还这样就是设计的重大问题,如果校准后不干涉就放心飞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还能飞,只是发热巨大,尾波整体染黑了

这样飞不怕断皮带吗

网友:
改飞跃尾巴,我飞好几大百起落没一点问题

网友:
后面出的A5和A7质量都一般,看价格心里就有数了,KDS的AGILE系列质量确实不错的,皮实耐用,AGILE5.5和7.2我都买了,我不吹牛逼,5.5飞了有800多个起落最后还是完整的状态还能继续飞,中途炸过炸了就换零件

网友:
5.5维修保养还好,性能也好。7.2是渣渣,单向轴承就是shi千万别买。还不保修。买来不到10个起落单向就坏了,还不单卖。KuaiDianS

网友D:
蟹爪和尾推之间加个垫片就好了。

网友:
A5飞着挺舒服的,就是加工质量和精度实质是差,配件质量时好时坏,全凭运气,售后基本没有,态度屌得狠,爱买不买,有意见,你尽管投诉,反正我不怕的样子。真的糟蹋了飞机的设计

网友:
行程调小一点不就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蟹爪和尾推之间加个垫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飞不怕断皮带吗

这是飞完了才发现的,发现后肯定不会再这样飞啊,但有一次摆正后又跳了飞着竟然没有影响只是落地尾波发热严重

网友(2021-10-27):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还能飞,只是发热巨大,尾波整体染黑了

你这个够狠的

网友:
皮带估计快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