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探讨

楼主(2021-07-08):
同样重量、同样面积、同样配置情况下!一个是长方形、一个正方形,但是两者差的不太多。电机里轴心越近灵活度越好。那么问题来了续航会有差异吗?或者还引发其它的问题?

楼主:
这个是四轴多旋翼不要想其它的!

网友A:
      条件其实给的不太合适。灵不灵活不仅看电机的力矩,还看飞机的转动惯量,而且是三个轴向的转动惯量,同样重量同样面积说明不了转动惯量的关系。
        我猜楼主想问的是正X、长X、宽X三种机架的续航关系。这三种机架的灵活性有差异,但续航几乎没影响。因为电能主要转换成了这个系统的动能和重力势能,相比于这两个大头,改变以及维持姿态花费的能量可以忽略不计。
        以上为个人观点,才疏学浅,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其实给的不太合适。灵不灵活不仅看电机的力矩,还看飞机的转动惯量,而且是三个轴向的转动惯量, ...

我跟你的观点一致,有人认为有差异。让他举证举不出来!

网友:
无差异 没问题 至少是在桨叶不互相干扰的情况下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