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7075铝合金自己加工,大家觉得可行吗?

楼主(2021-07-09):
准备买7075的铝合金自己在家加工这个齿轮箱外形轮廓内腔等,定位精度高的这三个齿轮轴孔拿出去数控铣,大家觉得好加工不?
用的是垃圾金洋的32铣床。
目前主要问题是7075如何辨别真假?
其次是自己的垃圾铣床怕是加工行程不够。
再难点的就是加工工艺的制定了,因为不是小数控铣

网友:
号称的7075,切割以后有尖角,用来划型材的6063的切割面,感觉比6063硬,反过来用6063划7075,打滑明显。硬也就硬那么一点点,跟钢没得比

网友A:
从整料开始开?你家里有三坐标么?

网友B:
明显是个铸造件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整料开始开?你家里有三坐标么?

没有   外形轮廓尺寸要求不高   就是三个孔的中心距有要求  其他的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个铸造件图纸。

怎么看的呢?

网友:
这种形状的产品,用整块铝加工下来比较费料也费工,铸造出差不多的形状,再精加工一下,是最经济的做法,当然做单件就无所谓了

网友:
不懂顶一个

网友:
用6061就足够了还耐磨 。7075粘刀

网友C:
楼主,你是先数控把孔加工出来,还是先外形再加工孔, 你分开2部分怎么重定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是先数控把孔加工出来,还是先外形再加工孔, 你分开2部分怎么重定位呢?

只有整料先按合箱体把所有贯通孔一次打完,再切开做轮廓内膛外壁,最后配钻结合孔。
是不是钱多不知道,但这小床子行程是肯定不够的。

网友:
编制工艺的常规逻辑啊

网友:
甩给开数控的一刀弄完得了

网友:
反正都要数控机床搞,不如让直接做好,对数控机床来说这三个大孔都做了其它也多不了啥工作。
来自微站

楼主:
多谢大家参与给宝贵意见   今天已经丢给数控去做了   包工包料我不管   直给模型图纸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参与给宝贵意见   今天已经丢给数控去做了   包工包料我不管   直给模型图纸就行

这样多简单,数控加工费怎么算的

网友:
铣床有什么毛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多简单,数控加工费怎么算的

不知道 反正报个总价

网友:
7075比一般的黄铜硬,对划一下,黄铜上能留下划痕,贵些的登山杖和自行车的铝合金车把就是用的7075.
但好像说7075加工后容易变形!

网友:
盖子装配好后一次装夹一起打孔镗孔。

网友:
重复装夹,有难度

楼主:
不论你接不接受
花钱其实是最便宜的方式

网友D:
同款32铣床,请问一下楼主我这个铣床开1700转速主轴发烫这么回事,轴承不紧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论你接不接受
花钱其实是最便宜的方式

问题是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32铣床,请问一下楼主我这个铣床开1700转速主轴发烫这么回事,轴承不紧

是正常的,数控机床的主轴还带冷却系统呢。
另外你不要太担心这款机床的质量问题。
以内这中国内生产的模型家用小机床根本就没有质量这种概念。
你只要注意正常按照机床使用规则来操机就行了。安全第一

网友E:
求加个好友,同款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加个好友,同款铣床

论坛可交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论坛可交流

我铣床只能低速转,高速不能用,旋钮转不过去怎么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铣床只能低速转,高速不能用,旋钮转不过去怎么办啊

我开始也有这个问题
你把旋钮往高挡位上用力拧的同时   转动主轴  正反转   找到间隙就可以啮合上去
另外还有给可能就是挡位手柄安装箭头指示有问题  你自己先找到正确的挡位转速配合位置  然后重新安装挡位旋钮  自己调整到正确的角度指示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开始也有这个问题
你把旋钮往高挡位上用力拧的同时   转动主轴  正反转   找到间隙就可以啮合上去
另 ...

我试过好多次,都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试过好多次,都是不行

那只有多用了  等齿轮磨合一下挂上了   多试吧   我也是一开始挂不上  后来强行搞上去了

网友F:
楼主,有CNC需求可以找我,专业CNC加工中心对外加工

楼主(2021-08-08):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CNC需求可以找我,专业CNC加工中心对外加工
你看这零件  7075 T651的   多少钱啊?

网友:
还是翻模制造吧。3D打印个 然后铸造一个出来。再精加工

网友(2022-02-14):
引用 楼主:
你看这零件  7075 T651的   多少钱啊?

单件要不了多少钱,目测材料和加工费5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