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Arkbird AAT跟踪云台 行走跟踪功能,模拟丢机找回(演示视频)

楼主(2021-07-09):
AAT(天线跟踪云台)将 GPS 坐标信息传到地面, 让平板天线时刻对准飞机,提高距离。(可以用于图传或者Mavlink数传,可以用于开源飞控的数传)

如果地面端再加一个GPS模块,就可以实现行走跟踪指向(例如,在行车过程中使用,或者在飞机飞丢后找机使用);

利用这个功能,模拟飞机飞丢了通过AAT的指向来找回。做了个演示视频:

根据平板的指向,完美找到飞机~~

网友:
这个跟踪云台指向准确,使用方便,确实很好用。

网友:
看我用的这个

楼主:
mini aat吧?厉害了,这个可以支持行走跟踪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mini aat吧?厉害了,这个可以支持行走跟踪吗?

完全没问题,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2021-08-14):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问题,原理是一样的

mini aat用什么天线比较好呢?我总是觉得小天线效果不好

网友(2021-11-04):
我就佩服视频里的路

网友:
一般炸鸡掉在地上,数传链路都会断掉,这样AAT如何获取飞机位置信息?根据最后一次回传的位置吗?

楼主(2022-08-02):
技术就是这样的

网友(2022-10-08):
好厉害的  好东西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