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m2

楼主(2021-07-09):
之前尾巴有问题自旋,然后电机过热。售后说一般是电机问题然后让我直接买配件,返厂算手工费一个小时15也不划算,还不入买新的,所以我就买了400多配件。好久没飞小机前两天飞又是同样的问题,这次让我返厂检查一下。人家也是直接给我换飞控和电机,服务态度最起码没啥问题。维修时间也是比较快,收到货第二天就开始修。说实话这玩意检查其实我感觉麻烦,一般员工可能也搞不来,可能都是统一回收然后人家再技术分析。这么肯定久。售后的办法还是比较稳妥,起码时间上比较快。售后整体还算满意。到时候东西到了我看一下什么样

网友:
直驱看着真简洁

网友A:
这个飞机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多钱

不贵,有草地简直完美。炸不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贵,有草地简直完美。炸不坏

一米高草地可能炸不坏,这种草一炸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米高草地可能炸不坏,这种草一炸就坏了

这种应该也没问题吧,毕竟土也是软的。如果错舵那估计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米高草地可能炸不坏,这种草一炸就坏了

一米的草700也炸不坏

网友:
想不通用三桨叶的尾桨,原厂参数配平数据都是测试过才用的电机桨叶,上个三桨桨叶还都一样长,直接就加大尾电机负载,不容易出问题才怪,个人见解

网友C:
据说三叶锁位不行

网友:
感觉还是原厂的靠谱,包括动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三叶锁位不行

你们可说呢,因为当时觉得好看关键好多人都用三桨,最近这个问题出现的还比较多

网友D:
新版飞控不抗震,有小震动在激烈操作下都可能跑尾所以炸鸡后最好检查一下动平衡。另一个是lz你换了这个2.8寸3叶也会给尾电机增加负荷所以过热了。。。。换回原厂或者类似的3寸2页桨是最合适的。

网友E(2021-09-12):
引用 网友D:
新版飞控不抗震,有小震动在激烈操作下都可能跑尾所以炸鸡后最好检查一下动平衡。另一个是lz你换了这个2.8 ...

老哥你好。麻烦请教一下m2用哪家的电池比较好用。原厂的时间有点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老哥你好。麻烦请教一下m2用哪家的电池比较好用。原厂的时间有点短了

用来用去其实还是原厂最好...其他电池再怎么小心用也用不到几个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来用去其实还是原厂最好...其他电池再怎么小心用也用不到几个月。

怎么哪都有这个骗子用超过650电池重量的,重心不对,平飞没问题,3d我反正很纠结。这种电池大厂的没用过,那些垃圾电池用gt1200冲电器只能冲4.1x 伏。所以不要用超重的电池,买最便宜的就好,反正都是次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怎么哪都有这个骗子用超过650电池重量的,重心不对,平飞没问题,3d我反正很纠结。这种电池大厂的没用过 ...

没长眼?官方的电池你跟我说超重。被坛友喷魔怔了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没长眼?官方的电池你跟我说超重。被坛友喷魔怔了么

您的语文幼儿园有毕业么?说你是骗子+sb+250不正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的语文幼儿园有毕业么?说你是骗子+sb+250不正确么?

说你是被喷傻了乱咬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