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魔,请教下大佬们

楼主(2021-07-09):
最近看别人飞3D感觉特别帅,思来想去决定入魔,但是我是新手想买富丽360。请教下各位大佬一台360空机配那些电子设备和零件最便宜

网友A:
好盈铂金50a电调,斜盘deko1102,锁尾deko1107,k8陀螺仪,或是收个二手mb,电机就用原厂的好了

网友:
其实配模拟器是最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盈铂金50a电调,斜盘deko1102,锁尾deko1107,k8陀螺仪,或是收个二手mb,电机就用原厂的好了

这个推荐的很好 尾舵选择中舵 比如KST565 DEKO6125不如5125

网友:
新手建议模拟器练习 推荐常见的模拟器有neXT、realflight、凤凰 专玩直机就neXt准没错
遥控器买个futaba、jr、graupner、spektrum之类的用 绝对没大问题 有问题因为用的人多也可以轻松解决 也可以用opentx的控 不过要有点钻研精神和时间(论坛里有教程) 或者富斯的pl18 据说不错
提醒:不要买低端控 不要买低端控 不要买低端控 低端控绝对比你想象的要差 一分钱一分货 还有玩直机千万不要用富斯i6x 设置都设置不好
最后 多看帖子多学习 这东西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培养安全意识 不要在人多(甚至是有人 当然除了约飞的模友和自己)的地方飞 不要看到这东西帅就入坑 直机很危险 操作也难 如果非要用真机练习 还是建议小机
tips:富丽360的话 2楼配置就差不多了 其它不多说 航模不是玩具 安全飞行第一
来自微站

网友:
个人建议没基础买个朗宇m2或者m1,感觉有兴趣了,先拿小飞机学会航线和悬停。有草地更好。等模拟器也练的感觉差不多了再上皮传机子。新手最好还是小点安全

网友:
450是最实惠的,收个二手,简单上手

网友B:
M1挺好的,带一把螺丝刀和陀机臂出去,找个好点的草地,马上变不死鸟,随便摔,最多就是换一下陀机臂。360新手尽量别买二手,买个金鱼尾回来你也不会修,按楼上配个新机就好,新手飞,一定要找没人的地方飞,360这尺寸不是开玩笑了,你控制不住它就是武器,最后,多练模拟器。

网友:
说实话。x360最适合新手联系用,便宜不说,主要就是便宜好维修!哈哈!陀螺仪就k8舵机就deko电调,电调好赢60a,电池就格式1400那个,充电器a9想要充电快或者外厂电包充电就hota p6(这个充电器420以下飞机足够用,)多买大奖尾奖脚架尾管大齿轮,三轴少买些这个比较抗炸!450的话不建议除非特别热爱,特别喜欢研究,喜欢折腾不然这个排振搞死你。我之前有个杂牌450,后来全换成冰人的配件不算电装花了1000多最后让我!卖了,太折腾了,有兴趣都被磨没了!不过450是挺锻炼人,450研究明白了,基本没啥问题的,哈哈!亲身经历,被450折腾完了,每天都花式炸鸡。各种问题炸鸡,一下就锻炼出来了

网友:
还有新手千万别收二手机。如果碰到个坑人的。能搞死你,买全新的自己一点一点装。遥控器有钱就扶她吧,预算不够就天地飞(我用着挺好)喜欢别的可以买别的。自己单飞的天,多看看论坛,我自己就这么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M1挺好的,带一把螺丝刀和陀机臂出去,找个好点的草地,马上变不死鸟,随便摔,最多就是换一下陀机臂。360 ...

不死鸟是假的,随便一炸十字盘导轨限位器就开裂了

网友C:
就玩360,再往下除了骗你不用装机,没什么卵用

网友:
玩直升机别想着省劲,就要自己学装机、模拟器、试飞

网友D:
K110入门不香了么?
我飞完了700,550,380,450,M2,M1,回头还是要老老实实的飞k110,刚翻出来十架,大机机先封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玩360,再往下除了骗你不用装机,没什么卵用

不能这么说,倒飞四面没过一切皆枉然,我师傅的基本功都是三台K110练出来的

网友E:
建议K110入魔 耐炸 方便 无伤害 用此机结合模拟器 能快速培养正倒飞舵面反射 有了这个基础 后面直接上520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K110入魔 耐炸 方便 无伤害 用此机结合模拟器 能快速培养正倒飞舵面反射 有了这个基础 后面直接上520都 ...

入大机这半年来配件都炸了好几千但倒飞四面都还没有完整炼出来,X5、兔子380、470、450、M2均炸过四五次,趁700没炸赶紧回头飞K110老老实实练熟各个舵面

网友:
新手練習模擬器,可以入手偉力k110練習,練習下基本功,再入手什麼型號都可以,新手没有基本功,只會不停修機。樓主有前輩帶飛嗎?

网友:
预算一般,那就直接x3。如果有多的,也不着急飞,先110,悬停,自旋没问题了,再x3。我是非常感谢110给我带来的方便,x3倒飞,筋斗,第一次你还是会怕的,怕修机,怕控制不住,你会放不开,这时候找个草地110各种练习,摔了捡起来基本不坏,飞了几块电后,你就足够自信x3飞了。玩直机一大难题是克服心里恐惧,小鸡就给你足够缓冲空间。如果很有钱比如家里有石油那种,那就没必要,越大越好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K110入门不香了么?
我飞完了700,550,380,450,M2,M1,回头还是要老老实实的飞k110,刚翻出来十架,大 ...

看来我飞mini cp入门也不错,激动人心的首翻也是他。不过后来倒飞还是攻模拟器多,小小鸡太飘没刻苦练了。上大机稳一点练并不担心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