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牌子kv值一样尺寸一样的电机可以混用吗

楼主(2021-07-09):
rt

网友:
不追求极致都是可以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给个数据:郎宇x2212 1400kv带8060桨推力1400克
银燕2212 1400kv带8060桨推力970克
不同电机的最大推力不同

网友:
力效表差不多就可以

网友:
实测相同KV值的betafpv1106和emax1106可以混用,
使用上也没感觉到有什么差别,和原来手感一样

网友:
其实就算不同KV都可以混用

网友A:
你的問題是能不能混用,答案是可以的
如果你的問題是,這樣搭配好不好飛,答案就是不好飛

所以關鍵在於,你怎麼問問題,而不是問題本身

网友:
我经常混用,以我飞的水平,感觉不出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問題是能不能混用,答案是可以的
如果你的問題是,這樣搭配好不好飛,答案就是不好飛

哦哦我明白了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B:
木桶效应,不管你换上去的KV多少。最终那个电机的拉力是500其余是1000那也不会导致你推满油门翻车,飞控会协调其余三个,以500为上限。损失整体动力

你换上去的电机最终拉力是1500其余是1000,也会按照1000最终拉力,一个道理。

可以混用。但是不建议混用。

网友:
参数一样的电机是可以混用的,主要靠飞控处理正常咱们飞不出来差别,飞完可以摸一摸电机发烫程度,如果差不多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木桶效应,不管你换上去的KV多少。最终那个电机的拉力是500其余是1000那也不会导致你推满油门翻车,飞控会 ...

原來這叫做木桶效應啊~~學習了

网友:
不追求极致的手感是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