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FUTABA SBS-01b温度回传热敏电阻型号

楼主(2021-07-10):
如题,原来的探头电阻针脚齐根断了,想买个电阻换上,又不知道啥型号。我常温下测得电阻值为550欧,说明书上标的测温范围是-20----200摄氏度

网友:
电磁炉里面用的就可以。一样的。就是一个电磁炉发热盘最中心只有一个要小心拆

网友:
淘宝去买一包“热敏电阻包”,各种型号混装的,然后一个个接上试嘛,哪个温度曲线最贴合就用哪个。

网友A:
DS1820,单总线,直接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1820,单总线,直接读取

啥意思?型号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意思?型号么?

额,没注意看,这个不适合用在这里;这个元件是个数字信号的传感器,用起来到时方便,就是要单片机配合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