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0MX电机烧坏了,如何拆解呢?

楼主(2021-07-10):
好久没用,今天一上电就有异味,
电机
烧了,请教各位大神如何拆解呢,有无相关链接?谢谢

网友A:
460mx电机轴只能往底座方向取下来,而且没有顶丝,要暴力把轴从转子上顶出来才能拆

网友B:
加热,拉马

网友C:
一次性的,拆了就没用了

网友:
能把几个部件组合在一起,就能把它分解开。就看有没有合适的工具。

网友D:
亚拓450MX 电机无损拆解方法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3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