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个分度头

楼主(2021-07-10):
大小厚薄不一的铁板,卡盘什么的,材料有了,想做个分度头,哈哈哈。抽空慢慢搞,慢慢折腾吧!(9楼,21楼更新视频01,22楼更新完成视频)

网友A:
准备用怎样的 “消隙” 结构?

网友:
我也有一个蜗杆,想D个卧式分度盘。
这一说都几年了。没动手。一直忙
那根蜗杆还在防锈油里面泡着呢。。。。。。
哈哈   坐等你的大片。。
我也改过一个分度头。
可以参考我贴
不过我条件比你好。
是用成品改装的
你这个要纯粹的自己做

网友:
一般的分度头也没多少钱,
便宜的才200多元,
贵的600-700元,
好的可能1500元,
羡慕楼主的这么多材料和勇气场地,
想做就做吧。对于我来说超出了加工范围,
想想光加工几个360度的刻度线和钢字就头很大了,以前敲过,精度不高,
要是用激光打标机制作,也不是很容易。
然后要精确钻那么多分度盘的孔,实在不容易办到,
还是拿出半个月收入去买成品对我容易点,
无非少吃点好的,
几年不买衣服而已。
不过我也要DIY,
我有个基本没回差的减速器和一个卡盘,
想做个有步进电机的旋转轴,
也算电子分度头吧,
做好了以后激光打标机打刻度就容易些

网友:
某宝有一种手动回转盘,减速比90,有大有小,可以配卡盘,也可以单卖,几百块,估计改成步进电机带动就成数控分度头了,还是立卧两用的。精度要求不高没影响,DIY也用不上几次,分度头精度高的太贵,没必要。

最简单的步进电机加个连轴器直接带动卡盘,也能对付,但步进电机轴实际很软,14mm的也不太硬!

网友:
关键是做,玩的是过程

网友B:
就想看看如何设计“消隙”(消回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想看看如何设计“消隙”(消回差)的。

以前看过老外做的一个结构是让蜗杆做成偏心的  调整和涡轮的啮合深浅来消除回差

网友(2021-09-23):
做好一只卡盘法兰?

网友C:
视频两个问题我还是想说说的   钻孔不要带手套。很危险  最好经常抬刀以断屑。
第二个不知道是不是视频加快的原因  感觉车床钻大孔的时候转速过高了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视频两个问题我还是想说说的   钻孔不要带手套。很危险  最好经常抬刀以断屑。
第二个不知道是不是视频加 ...

他这个床子电子变速的,转速越低功率越小,用低速大钻头扭矩不够直接就憋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两个问题我还是想说说的   钻孔不要带手套。很危险  最好经常抬刀以断屑。
第二个不知道是不是视频加 ...

车铣钻从来不戴手套,这次没用钳夹,到最后捏不住有锋口怕划到手,就戴了两秒钟,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这个床子电子变速的,转速越低功率越小,用低速大钻头扭矩不够直接就憋停了

是的。一般都是钻头慢慢加大,好几次套大。没办法,要么改动力。

网友:
改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大意思,主要是这种床子内部空间比较小,结构都是厂家定死的,没有什么改动的空间,顶多也就换个扭力稍大点的电机,但是没有物理变速机构放大扭矩,改完还是强不了多少,所以说玩钢铁类的东西建议尽量选6125 6132之类的小型工业床子,起码五脏六腑是齐全的,现在这些家用机,都流行用个直流电机配个电子调速器,这一点是最坑爹的,要知道不管什么类型的电机,三相异步、直流有刷、无刷,他们的特性都一样,转速越低功率越小,转速调慢了之后干活没劲,动不动就给你憋停,这些厂家为了节省成本真是啥事都能干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他这个床子电子变速的,转速越低功率越小,用低速大钻头扭矩不够直接就憋停了

电机直驱?应该有低速档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直驱?应该有低速档位吧?

好像没有吧,应该是电机通过皮带直接带动主轴,调速是通过电机驱动板的旋钮控制的,电机跟主轴的速比是固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视频两个问题我还是想说说的   钻孔不要带手套。很危险  最好经常抬刀以断屑。
第二个不知道是不是视频加 ...

请教,是说台钻钻孔不要戴手套吗?这个危险是什么原因?

网友:
操作车、钻、铣等旋转切削加工的机床,都不要戴手套:防止钩挂手套导致卷裹肢体!长发者须戴帽子也是因此。高位持锤也不许戴手套,防止手锤滑脱。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是说台钻钻孔不要戴手套吗?这个危险是什么原因?

是说的不要带手套啊  手套危险啊   钻的加工方式本身就不容易断屑  铁屑越来越长随着钻头旋转且铁屑非常锋利还有大的毛刺倒口,非常容易挂到织物上面从而把人给卷到机器里面。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钻的时候一般都是看铁屑长了点就断续钻  人工断屑。不仅仅是钻  车铣等包含机械旋转运动的都不要带手套

楼主(2022-02-14):
已完成。中间做的一些视频就不上了,都在优酷上。

网友(2022-04-25):
引用 网友C:
以前看过老外做的一个结构是让蜗杆做成偏心的  调整和涡轮的啮合深浅来消除回差

应该是蜗杆轴是带偏心的,可以调整间隙后锁死的结构,简便有效。

网友:
动手能力强,能用角磨机干起来还是快。我有个角磨机不敢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以前看过老外做的一个结构是让蜗杆做成偏心的  调整和涡轮的啮合深浅来消除回差

偏心轴消回差比较简单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偏心轴消回差比较简单靠谱

是啥样的结构阿?我现在还没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