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apm匹配GPS问题

楼主(2021-07-11):
手上有个老的迷你apm,刷了能支持的3.1.2版本,但是找不到能用的GPS了,试了BN880刷3dr ublox也不行,换了M8N GPS也不行,求大神指导一下,GPS要如何配置?
刷完ublox,波特率变成38400,但还是无法3D锁定,mini apm飞控应该配什么GPS才能用啊?

网友A:
N年前我也问过类似的问题。后来买个新的gps可以用就行了,懒的自己整了。miniapm 数据重制试试。自己胡乱设置过了,可能忘了。

网友B(2021-09-17):
我的miniAPM不能识别GPS,而且工作一小段时间会死机失控。请那位老师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