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尾中联最高转速(TG520)

楼主(2021-07-11):
尾中联的转速最高是多少,TG520  用4025  1100KV电机,93T大齿盘,11T电机齿,尾齿19T,80油门飞尾桨也就一万零几百转吧,新换的尾轴、尾桨夹、桨夹轴承、推力轴承、尾中联,不装大小桨测震动100油门三百多,装尾桨80油门两百多,第一次飞悬停没测震动,飞了30起落,放一个星期第二次飞想着测一下震动,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76油门悬停震动两千多,不装大桨测60油门都一千多了,拆尾中联一边变形了,TG520的尾中联就这么软,还是尾桨转速高了,望高手指教

网友A:
我不带尾桨100+,60油门带尾桨70-80左右,电机跟你一样,大齿135的,17T电机齿,飞在天上80油门3-400震动,你可能要检查下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带尾桨100+,60油门带尾桨70-80左右,电机跟你一样,大齿135的,17T电机齿,飞在天上80油门3-400震动, ...

你没看明白,新换的尾中联尾轴尾桨夹80油门带尾桨两百多,飞了30个起落后用60的油门带尾桨都一千多了,是尾中联一边变形了,这尾中联就这么软,我试过换上新尾中联带尾桨用85到 87油门试,没几秒钟尾中联又变形了,震动上千了

网友B:
你这个帖子只会招来张亮  哈哈哈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共振问题

19-20T尾巴,2500rpm以下基本没问题, 2700rpm+19T的话,比较tricky, 需要调解尾槳螺帽的松紧,直到找到平衡点,对于震动有重要影响,尤其是高转区。

然后用胶带平衡尾槳,再降低一些 ,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帖子只会招来张亮  哈哈哈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共振问题

19-20T尾巴,2500rpm以下基本没问题, 270 ...

看来要换回20T看看,这也太离谱了,这尾中联这么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要换回20T看看,这也太离谱了,这尾中联这么差

与中联无关把   之前我因为这个问题把飞机一个一个拆了才发现解决方案的
你要是不放心就换个新的试试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要换回20T看看,这也太离谱了,这尾中联这么差

尾桨弄太紧了?我飞了这么久了,没有自己飞弯的情况呀

网友B:
对了  你是飞550mm吗

我刚从套机马达升级过来,是10T、93T 这样的搭配,4025 4代  1100kv, 尾巴是19T 这样,edge 550

最大定速2400rpm, pwm80%,有足够的补砖空间,螺距12.5,飞起来很好 啊, 本地其他人也是这个搭配

你的平衡还是要先做好,不然不止中联,轴承也基本都死了, 建议你空转测试下尾部,震动都排除了再飞   友情提示你的轴承可能已经被搞死了  尾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弄太紧了?我飞了这么久了,没有自己飞弯的情况呀

不是飞弯的,是用19T尾齿80油门空转震动两百多,85到87油门震动逐渐变高,几秒钟尾中联一边变形震动好几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  你是飞550mm吗

我刚从套机马达升级过来,是10T、93T 这样的搭配,4025 4代  1100kv, 尾巴是19T  ...

520的,4025 1100KV,11T 93T ,尾齿19,转速85油门可能有点高

网友B:
转速合理范围 没事的  先排震  520mm  2600-2700ok的
来自小程序

网友:
够折腾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飞弯的,是用19T尾齿80油门空转震动两百多,85到87油门震动逐渐变高,几秒钟尾中联一边变形震动好几 ...

给这么高油门空转啊。。。。。我一般给到50的初始,震动值合理就加大,60-70-80,最多给到80,怕尾桨夹蹦墙上,不过几秒钟就弯,不科学啊,它两边平衡的情况下,只会有离心力拉扯它,没有横向的力才对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转速合理范围 没事的  先排震  520mm  2600-2700ok的

他不装大桨,最开始就用了100油门空转测试震动,我估计都远远超过了2700。。。。即便85油门,不装大桨没有阻力估计也超出了2700,不过说实话楼主胆儿也好大,我给到80油门空转,那个阵仗都非常巨大了,心里怕怕的最多也就观察几秒钟的震动值马上就熄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这么高油门空转啊。。。。。我一般给到50的初始,震动值合理就加大,60-70-80,最多给到80,怕尾桨夹蹦 ...

不装大小桨用100油门就三百多震动,带尾桨也是慢慢加油门,80的时候两百多等到加到85时候震动更大没几秒尾中联就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不装大桨,最开始就用了100油门空转测试震动,我估计都远远超过了2700。。。。即便85油门,不装大桨没 ...

是不装大小桨才用100油门,看描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装大小桨才用100油门,看描述

我知道啊,我就是说不装大小桨,空转转数会高很多,我们群里大佬说100%油门测试其实是基本操作,因此按道理应该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所以要排查下那个横向的力是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啊,我就是说不装大小桨,空转转数会高很多,我们群里大佬说100%油门测试其实是基本操作,因此按道 ...

所以说是尾中联太软还是转速太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说是尾中联太软还是转速太高

应该是两者兼有 你尾中联软但你振动小不可能变形 你尾中联硬但你振动大变形的几率会小很多
来自微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说是尾中联太软还是转速太高

我刚刚改550的时候,93的尾桨太厚,我强行塞进尾桨夹,紧得要死,本来以为会甩直,最高到了70油门,发现甩不直,手摸尾垂明显感觉到巨大震动,震动在1000以上,我也是观察了几秒马上就熄火了,中联幸好没被甩弯,后来磨了桨根,再放进去刚刚好,不松不紧,这时候70油门的情况下震动才降到了80左右,楼主可以发下你尾巴的照片,让大伙帮忙给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改550的时候,93的尾桨太厚,我强行塞进尾桨夹,紧得要死,本来以为会甩直,最高到了70油门,发现 ...

桨夹没有紧

网友C:
尾轴弯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轴弯了没有

没弯

网友D:
用排除法,不转中联再测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排除法,不转中联再测测看看

不装尾中联100的油门也就两百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