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没接触 不知道用什么飞控和图传了 谢谢大家

楼主(2021-07-11):
大家好啊  因为工作好几千年没接触了  不知道现在都在用什么主流飞控,我看到有apm  pixhawk吧。
现在想在搞一个四轴  能定高 GPS, 带个图传就更好了
不知道现在都在用什么飞控
和图传

网友A:
F4飞控刷INAV固件定高返航都可以,自带OSD!

网友B:
建议dji 现在自组不如全机 还折腾
如果就是喜欢自组 建议pix飞控+gps+气压计 甚至穿越机用的f系飞控+gps+气压计都行 就是要调教一下
来自微站

网友:
图传建议树莓派 第一视角区有77rc 树莓派图传的搭建教程 或者模拟图传也行 要距离和信号建议花一两千加个aat云台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dji 现在自组不如全机 还折腾
如果就是喜欢自组 建议pix飞控+gps+气压计 甚至穿越机用的f系飞控+gps+ ...

想买pixhawk4,好贵啊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