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玩工程车模型-雷速滑移装载机(全部完成)

楼主(2021-07-11):
看了论坛里VIDCT介绍雷速滑移装载机的文章,想起来之前看到过一个开滑移装载机表演的电视节目,一下子就中毒了。
本来想买个新的,但是都没货,要等一个月,不想等了,于是在咸鱼上收了一个全新二手没拆封的雷速滑移装载机。

第一次玩工程车模型,又是第一次喷漆,所以遇到了很多问题。
喷漆用的郡士马克笔喷笔,喷起来就像大便干燥一样,勉强坚持把零件喷完了,效果不太理想,就这样吧。
然后开始安装液压系统和电设。
车内空间非常狭小,我又不想把线路改成焊接的,保留了全部接头,还自己又增加了接头,导致驾驶室无法安装到位。后来把灯光声组模块安装在驾驶室座椅后面才勉强完成安装。

买了个1/18的兵人放在驾驶室里,还是稍微有点大,把脚丫子拆了才放进去:P
行驶左右电调混控部分,我采用了遥控器里面预设的固定翼V尾混控,也可以用固定翼里面预设的飞翼混控。

液压系统一开始工作正常,后面就不动作了。我把溢流阀上面的调压旋钮拧紧了一些,液压系统又工作了。但是开始间歇性的不工作。
油泵电机是在工作的,也没有漏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油管很多地方被我折扁了导致的呢?

第一次玩工程车模型,喜忧参半。
分享给模友的经验是行驶部分左右电调的混控可以用遥控器里面预置的固定翼混控,V尾或者飞翼混控。
建议大家还是把接头都去掉,用焊接的模式,因为车内空间实在是太小了。建议想折腾喷漆的模友,不要买马克笔喷笔了,体验实在是太差了。除非你只有几个小零件要喷。
我的液压部分工作不正常,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果是质量问题,希望我这个是个案,如果真是质量问题,那有点对不住一万元的售价。

刚才联系了镭速淘宝客服,客服建议我把溢流阀清洗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解决液压系统间歇性不工作的问题。
这个周末准备试试。
另外买了油路过滤器和新的3*2油管,准备把过滤加到油泵前面,再把之前折扁的油管都换掉。

一周7天晚上,下班后制作的成果,最后上图吧:

新增提醒,在我折腾了好几周之后,又发现了一个说明书中的错误,就是那两个额外的1mm厚垫片,是要安装在油缸杆一侧的,不是安装在油缸屁股一侧的。这个垫片是用来避免油嘴接头的螺纹太长,顶住油缸杆的。大臂和铲子的油缸杆都需要。
另外雷速配少了这个厚垫片,应该给四个,但是只给了两个,不过另外一个铲子油缸杆测接头,可以增加一个标配垫片来解决。
我补充了说明图在下面。

马克笔喷漆,就像大便干燥

马克笔喷漆,就像大便干燥

艰难地喷完了

艰难地喷完了

送的接头都用上了,建议还是直接焊接省地方

送的接头都用上了,建议还是直接焊接省地方

自己做了一个供电线

自己做了一个供电线

全部电设测试

全部电设测试

电设安装完毕,但是驾驶室安不上了

电设安装完毕,但是驾驶室安不上了

终于搞完了,但是液压系统工作不正常

终于搞完了,但是液压系统工作不正常

液压系统工作不正常

液压系统工作不正常

1/18兵人,去掉了脚丫子

1/18兵人,去掉了脚丫子

还挺帅啊

还挺帅啊

说明书写错了

说明书写错了

这四个位置都要用厚垫片,或者增加一个标配垫片

这四个位置都要用厚垫片,或者增加一个标配垫片

楼主:
另外新手求教老手,液压管怎么弯才不会折扁?

楼主:
今天联系了镭速淘宝客服,虽然不是在他们店里买的,但是还是给了我液压系统的问题解决建议。
我准备把溢流阀拆开清洗一下,有可能是里面有脏东西卡住了,导致工作压力时大时小,压力小的时候油缸就动作不了了。
另外买了一个油路过滤器,准备安装上,避免油路里面脏东西阻塞溢流阀或者换向阀。

楼主:
昨天把液压系统拆开来检查,发现溢流阀里面有很多小铁屑,把溢流阀卡住了,导致溢流阀弹簧不能复位。
结果就是溢流阀直接把油泵送过来的油直接排回油箱,所以油缸就没有压力,也不动做了。
这些小铁屑可能是溢流阀制造过程中混入的,也可能是油路接头上掉下来的,也可能是油箱里面的杂质,也可能是....
总之就是厂家生产过程中没有对完成品零件进行彻底的清洗造成的,这一点镭速需要改进。

为了避免后面再次发生杂质卡住溢流阀的情况,我加装了一个过滤器,在油泵和油箱之间,可以把油路中的杂质滤掉。

顺便拆开油泵检查一下,没发现什么异常。油泵就是一个简单的齿轮泵。

上图吧:

液压系统拆开,溢流阀拆散

液压系统拆开,溢流阀拆散

溢流阀里面很多小铁屑

溢流阀里面很多小铁屑

增加过滤器,在油泵和油箱之间

增加过滤器,在油泵和油箱之间

齿轮油泵没有异常

齿轮油泵没有异常

网友A:
终于找到原因了,希望能根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找到原因了,希望能根治

还是没根治,还得继续折腾

楼主:
清洗溢流阀,增加了油路过滤器后,问题还是没有根治,革命尚未成功,还得继续折腾。
后面准备开始折腾油缸了,看看油缸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最近比较忙,不知道啥时候有时间继续搞了。

周末把油管全换了,用打火机轻轻烤一下再折弯,终于没有折扁的油管了。
把溢流阀换了个大号的带压力表的,比想象的大很多,太大了。
为了大号溢流阀能安装进去,把溢流阀的调压螺栓换成了顶丝来减少尺寸,把接收机的地方留给大溢流阀,全部电设安装到驾驶室里面,把驾驶室里面的兵人和座椅都不要了。

先上图看看吧,油缸动作不顺畅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未完待续。

带油压表的大溢流阀

带油压表的大溢流阀

打火机烤油管

打火机烤油管

调压螺丝换成顶丝

调压螺丝换成顶丝

没有油管被折扁了

没有油管被折扁了

安上电池,后盖刚好还能关上

安上电池,后盖刚好还能关上

电设全部放进驾驶室

电设全部放进驾驶室

把1/18兵人请出来,拆除了座椅等内饰。

把1/18兵人请出来,拆除了座椅等内饰。

楼主:
终于把问题全部解决,可以爽玩了。
油缸不顺畅的问题是因为油嘴接头螺纹太长,油缸杆一侧的油嘴接头拧紧了就会接触到油缸杆,导致运行不顺畅甚至卡死。
我的油缸杆已经被油嘴刮花了,我用锉刀轻轻打磨了一下,然后把油缸杆一侧的油嘴都增加了一个0.5mm垫片,这样油嘴就碰不到油缸杆了。
现在终于运行顺畅了,可以爽玩了,水帖也贴上了。

其实雷速是知道油嘴的螺纹太长的,还在说明书上让大臂油缸油嘴接头换成1mm的厚垫片,但是说明书标错了地方!!标在了油缸屁股侧的油嘴。
雷速还专门给了两个1mm的厚垫片,但是两个是不够的。因为铲子的油缸也需要改用厚垫片。我用了两个标配垫片来增加厚度。
我在说明书上增加了标注,供其他模友参考,避免油嘴螺纹卡住油缸。

上图吧:

这四个位置的油嘴都要用厚垫片,或者增加一个标配垫片

这四个位置的油嘴都要用厚垫片,或者增加一个标配垫片

说明书写错了

说明书写错了

油缸杆被油嘴刮花了

油缸杆被油嘴刮花了

油缸杆被油嘴刮花了

油缸杆被油嘴刮花了

贴了水帖

贴了水帖

翘臀

翘臀

终于可以爽玩了

终于可以爽玩了

侧视图

侧视图

后视图

后视图

前视图

前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找到原因了,希望能根治

现在基本上根治了,可以爽玩了

网友(2021-12-23):
楼主这个装载机是哪家的?镭速吗?

网友B(2022-02-04):
引用 楼主:
现在基本上根治了,可以爽玩了

弱弱问一句大佬,油管怼进去油嘴有啥窍门吗?油管怼了以后,黄铜帽又是怎么拧进去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一句大佬,油管怼进去油嘴有啥窍门吗?油管怼了以后,黄铜帽又是怎么拧进去的呢?

这两天正在做这个模型,也碰到了你说的问题。总结了一下窍门就是用打火机先烤一下加热油管,这个力度要自己把握,火候过了油管会被烤化,火候不到没啥效果。我是先把油嘴套上去一点后再加热,加热后迅速用抹布垫着(怕烫手),然后大力出奇迹使劲往上怼。油嘴上的弹簧套用钳子一点一点往上套,弹簧是弹性的,套到最后用钳子把弹簧套夹在一起就好了。你说的黄铜帽暂时还没对应上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一句大佬,油管怼进去油嘴有啥窍门吗?油管怼了以后,黄铜帽又是怎么拧进去的呢?

油管我就是大力的按到油嘴上。接头我是买六角套筒来拧紧的。

网友(2022-09-08):
凡是能成功的方法都是好经验,好做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