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快拆机翼用哪一种好?

楼主(2021-07-12):
最近在做手抛机改电动,想把机翼做成快拆的,看了坛友做的快拆各不相同,不知道哪一种更结实?大佬们发表一下您们的见解吧,谢谢啦

网友A:
下面那个搞俩螺丝更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个搞俩螺丝更结实

螺丝要怎么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要怎么安装?

前后竖着安装怎么样,

网友B:
这么小的鸡鸡还改快拆

网友:
皮筋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鸡鸡还改快拆

额。。。主要是为了携带方便,坐高铁什么的也好拿,大佬有没有好的思路呢?黑色那个加碳杆对插中间用魔术贴拉紧两边机翼,这种方式会不会空中解体了?

楼主:
皮筋能固定住吗?这个是84cm翼展的机翼,不知道会不会在空中机翼掉下来呀

楼主:
在网上看到这种的快拆,跟黑色那个很像,这是出处:http://www.xjishu.com/zhuanli/07/201720512134.html

网友C:
这种飞机又不飞大过载,皮筋大法妥妥的,省事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飞机又不飞大过载,皮筋大法妥妥的,省事的多

皮筋怎么绑呢?第一次玩固定翼不太懂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皮筋怎么绑呢?第一次玩固定翼不太懂呀

Flite test那种就行,我这是盗用的别人的图。你可以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Flite test那种就行,我这是盗用的别人的图。你可以参考参考。

看来机身上要插两根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主要是为了携带方便,坐高铁什么的也好拿,大佬有没有好的思路呢?黑色那个加碳杆对插中间用魔术 ...

这么小的飞机用强磁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皮筋能固定住吗?这个是84cm翼展的机翼,不知道会不会在空中机翼掉下来呀

原来飞练习机起飞重量2.5kg,翼展1.5m,一直用皮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皮筋能固定住吗?这个是84cm翼展的机翼,不知道会不会在空中机翼掉下来呀

你想多了,不会解体的,

网友F:
不到一米的小飞机 还是调整好固定死算了。
毕竟灰机也算是个精密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飞练习机起飞重量2.5kg,翼展1.5m,一直用皮筋

好的,要用什么样的皮筋?有推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想多了,不会解体的,

哈哈,好的,等做好了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到一米的小飞机 还是调整好固定死算了。
毕竟灰机也算是个精密的东西

主要是固定死了携带不方便呀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的,要用什么样的皮筋?有推荐的吗?
航模店皮筋不要买,质次价高,某宝越南皮筋买一包,够你用到退魔

网友H:
没副翼的情况下,直接拔插手抛机的机翼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