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起飞后GPS不正常完全失控,提控回家了

楼主(2021-07-12):
飞了快三年的AIR,总共飞了一千三百多公里,90多小时。今天中午刚开始起飞不到一分钟,莫名其妙GPS提示信号不佳,但是显示还有十二颗星,完全不能定位移动方向也不受遥控器控制,被风吹得很快往北边漂,中途成功启动了一次自动返航,但没半分钟又无法定位失控了,当时电量剩30%不多了,高度100来米,突然没有了图传,根据找飞机的定位完全不对,位置还是自动返航第一阶段的位置,后面再失去GPS的位置完全没有记录,最后只能提控回家了,不知大疆有否赔偿?

网友A:
提取数据发给大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取数据发给大疆看看

数据分析要交120元

网友:
去DJI贴吧发帖

网友:
大概率是被干扰了,市区飞挺危险的

网友B:
gps被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被干扰了。。。

怎么干扰的,方圆几百米都没人

网友:
之前飞AIR吓死我了,突然不能控制俯仰和横滚了,只能控制偏航然后飞机越飘越远然后过一会才可以继续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干扰的,方圆几百米都没人

我查了一下你当地的地图,300米处就是广播电视局,如果他们发射天线就在大楼顶,几百兆的电视信号的高次谐波很容易落在GPS频段上。
而且那个地方也不是方圆几百米都没人,500米外就是一个高密度小区,周边还有影院等经营场所。这些地方如果有人违规设置1.3G监控图传,或者设置了质量不合格的无线电设备,都可能导致GPS受干扰。别忘了GPS信号是从太空一路传过来的,非常小的干扰就可能导致GPS失效。手机和汽车定位经常是用AGPS和运动状态对GPS干扰进行过滤,但是无人机过于灵活,加速度大,一般不能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查了一下你当地的地图,300米处就是广播电视局,如果他们发射天线就在大楼顶,几百兆的电视信号的高次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查了一下你当地的地图,300米处就是广播电视局,如果他们发射天线就在大楼顶,几百兆的电视信号的高次 ...

分析很详细,但实际情况是我在同一地方从2017年到前段时间都不定期在此飞行,从这里起降的总共飞行时间超过50小时,从未有过GPS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分析很详细,但实际情况是我在同一地方从2017年到前段时间都不定期在此飞行,从这里起降的总共飞行时间超 ...

干扰源也可能是最近产生的。电视台换设备、修设备、周围有人买了新设备、调整了天线,都有可能造成新的干扰源的产生。当天开阔地能搜到12颗星但是还提示卫星信号差,表明当时很可能有GPS干扰存在。
倒并不是说GPS干扰就一定要导致失控,飞控在部分情况下会能够正确地判断出GPS已不可靠,并暂时依赖加速度计判断航向和位置,或者直接强制切进姿态模式。但是目前看来不管是大疆还是开源飞控,都不能100%可靠地判断GPS干扰。大疆在这个时候尤其被动:专业飞控可以发现工作不正常直接切手动救机,但是大疆第一图传延迟大很难手动飞,第二也根本不让你手切姿态模式,更不要提手动模式。
这也是我对消费级无人机厂商最大的不满。目前的技术水平下,消费级无人机还是个很不可靠,很容易受干扰的东西,但是厂商基本都不强调这一点,然后出了事就把责任推给消费者。就好像图传距离,基本都标的是无人区高飞时候测的极限距离。作为有无线电知识的玩家能一眼看穿,但是一般人根本没有心理预期,然后绕建筑到对面丢图传,慌乱下直线返航撞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扰源也可能是最近产生的。电视台换设备、修设备、周围有人买了新设备、调整了天线,都有可能造成新的干 ...

大疆的GPS被干扰飞行就完全不正常,完全不听指挥乱飘速度还快,像穿越机完全不需要GPS,都能正常飞行,刮点风也可以控制正常返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