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的选择

楼主(2021-07-12):
很好奇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穿越机可以用天地飞,但是直升机就不推荐天地飞呢?
来个大神解释解释,我或者看看神仙打架也可以

网友A:
谁说的,我是天九飞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的,我是天九飞直机

各路帖子上的大神,我看了挺多

网友:
我还一直都是华科尔Devo12飞直升机呢,也曾想过换个玩玩,可是换一次遥控设备太费劲了,每架飞机上的接收机都得更换和调试数据。

网友:
我也是天九,飞直机

网友:
天地飞有高度计吗?

网友B:
那个时候国内的遥控不好,所以很多人买futaba,名曰稳定,现在哪个不稳定?我就是开源控飞直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时候国内的遥控不好,所以很多人买futaba,名曰稳定,现在哪个不稳定?我就是开源控飞直升机

如果按照现在天地飞最新款16的霍尔摇杆对比14的帅哥手感上差别大吗?稳定性呢?

网友:
ET12用了快两年了450/380/500都在用,很正常,且中文界面设置简单直观!

网友:
天地飞还是偏向穿越机,固定翼的设计了。而直升机属于传统保守的,主要求稳定,求手感,有大量好评的才敢用。不过我还在用华科尔d10,反正小直升机飞飞出不了什么大事。

网友:
直升机不应该是VBCT吗?

网友:
没有这个说法

网友:
天七飞直机穿越固定翼的飘过

网友:
要飞是可以飞啊,怎么就不行了。。。不过我个人还是喜欢opentx的,因为我还飞固定翼和穿越机
天地飞有点老掉牙的感觉,而且新旧控和接收机好像不通用?

网友:
根本没有这个说法,只有遥控好不好用

网友:
SBUS这种只需插三根线就能控制八个通道以上,颠覆我对无线电的认知

网友:
14sg对频十台机,从700到M1,用sbus小接收

网友:
直机不玩但控玩了几个,从十几年前刚入魔的艾特4通,后来富斯9通,接下来天地飞6通,扶她吧t8fg,jrxg7.xg14xg11mv除了艾特4通确实失控过,其它控无一失控,钟情jr始于颜值,陷于接收机太多,换控代价太大,而且操作界面习惯了,也不想再花时间去熟悉别的控。

网友C:
本人450,420,520都用天地飞的ET12,两年了,从来没出过失控的问题就,很稳定,就是去年出现过开机时候有几率模型数据会丢失,经过升级已经正常使用一年,
硬要说不天地飞不适合飞直机的理由只有一个,而且不充分
那就是没有短油门行程的选择
话说,天地飞什么时候出个短油门行程的改装件,方便直机模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450,420,520都用天地飞的ET12,两年了,从来没出过失控的问题就,很稳定,就是去年出现过开机时候有几 ...

这个什么意思呢?摇杆头?

网友:
天地飞的其他的控不清楚,只说我买过的,天地飞ET07有过滤高频动作的问题。用天地飞+高速舵机的,可以试试让摇杆在弹簧作用下自己振动,看看斜盘舵机是否一起跟着振动。ET07刚出时我就买了,是不会跟着振动的,14SG则没有问题。这样飞起来要求高的话会有些不跟手。

网友:
还好吧!国产控还行的!D10用了进10年吧!现在换开源的了强大的一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什么意思呢?摇杆头?

短油门行程,油门遥杆的物理行程会短一点,二指禅操作的会好用一些,福特把有短油门行程的遥控

网友:
以前72M的时候,可能天地飞确实会影响其他72M的遥控
现在2.4似乎也没有这样的说法了吧
应该还可以吧
我还是在72M的时候换的jr 9x2
一直到现在还在用,差不多12年了吧
现在也是一个9x2飞着几个直机和固定翼

网友:
飞都能飞,不就传输一个控制信号嘛,现在国产便宜的控再差也不至于失控,看你喜欢什么了喜欢就买,我是只喜欢futaba的控,只买futaba,其它的控哪怕再比futaba牛逼我也不会买,

网友:
入模以来买了四台Futaba,是比较早支持内存卡的厂商,导数据方便。天地飞的天6、7、8、9也都用过,天7是固定翼新手入模首选,可靠性没问题

网友D:
不买贵的怎么装1 3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买贵的怎么装1 3

突然觉得你说的最有道理

网友:
这个可能要看入魔时,带你的师傅或商家推荐了,或是你的设置习惯来决定的

网友E:
我富斯i6飞直升机,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F:
我用乐迪AT9S来飞亚拓600,没有失控记录

网友:
我的富斯i6飞着也没有毛病啊,挺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乐迪AT9S来飞亚拓600,没有失控记录

我也用乐迪,但是现在油门涩涩了,调一次得两天又涩了就烦躁,所以问问各路大神意见建议

网友:
谁说的,我就用MC6飞700

网友G:
爱用啥用啥,安全性来说基本都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爱用啥用啥,安全性来说基本都没什么问题

果断买了天地飞16霍尔版,主要是因为价格和中文系统,最主要的还是价格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按照现在天地飞最新款16的霍尔摇杆对比14的帅哥手感上差别大吗?稳定性呢?

不如14sg 如果这都比得上的话大家还买futaba干啥
来自微站

网友:
飞过天7天9精度和解析度不行啊

网友:
天9飞直升机怎么搞都不会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如14sg 如果这都比得上的话大家还买futaba干啥

分析结论呢?我知道14帅哥好,16嫂子也好,天地飞为啥就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析结论呢?我知道14帅哥好,16嫂子也好,天地飞为啥就不行?

天地飞可以 但在手感上比不过14sg 而且futaba的系统相对天地飞来说更加完善一些 而且futaba 特别是futaba中端系列例如14sg和16sz的用户基数很大 遇到问题可以很快解决 相应教程也多问题是天地飞系统不够完善 界面稍微简陋一些 手感会差(比较futaba) 而且拓展支持不如futaba(机上的各种设备) 自然不如futaba 但是futaba品牌溢价太高 买一个全新七八百的天地飞不如加几百买个比他好的多的多的二手14sg或者全新opentx控 天地飞不应走这条模仿或者说是“借鉴”的路 而是自己的一条路 天地飞从et12开始就走错了路 如果他不跟风模仿t18之流 我认为天地飞现在会更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富斯i6飞直升机,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呢

我富斯i6x玩穿越 中途想跳直机坑发现这货居然设置都设置不好直机 吐血了 看来是i6x专属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富斯i6x玩穿越 中途想跳直机坑发现这货居然设置都设置不好直机 吐血了 看来是i6x专属问题

新手的话i6x完全够用,选直升机可变螺距,设置正常和怠速螺距曲线油门曲线,油门保持开关和百分比即熄火开关,还有什么功能不能满足直升机飞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手的话i6x完全够用,选直升机可变螺距,设置正常和怠速螺距曲线油门曲线,油门保持开关和百分比即熄火 ...

我之前发了个帖子专门说i6x问题 你可以看看 当时帖子里也有个老哥遇到相同问题 同解决不了
来自微站

网友:
直升机 对遥控器 需求很低。 简单点的。就入天地飞et16  中文。比较 容易上手。 也可以外置高频头 。 。。。 所谓手感 。是有区别。 但 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是你花多少时间去练。多少时间去飞。 关键在手。。。。。

网友:
入魔早的基本都是Futaba或者JR   一般固定翼futaba多   直升机JR多   若干年前的国产设备并不可靠  所以基本是日系天下   这么多年也是形成了习惯和粘性   没必要换其他品牌   只要可以负担   DSX9 我用了12年  非常可靠   现在还用
来自小程序

网友I:
年轻人里面学霸都是考公务员.学渣可以跑美团外卖.根本没人愿意进工厂.所以国产制造业崛起就是个笑话

网友:
引用 网友I:
年轻人里面学霸都是考公务员.学渣可以跑美团外卖.根本没人愿意进工厂.所以国产制造业崛起就是个笑话

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
可能主要有2个历史遗留原因吧。。。
早期直升机是有副翼,陀螺仪只管锁尾。你看现在你一打升降副翼都是三个舵机一起动,那都是陀螺仪给的混控指令,以前没有三轴陀螺仪,高端控可以设置一系列混控来把飞机调试完美。低端控的混控数量不够,就不行。现在都是三轴陀螺仪接管了,遥控器只负责给陀螺仪摇杆输入命令,所以对控的程序功能要求大大降低了。
另外一个是无线电的稳定性,抗干扰性。主要体现在多人飞场和强电磁干扰环境下吧。以前论坛有大神的帖子用频谱分析仪测试各家遥控器的, 可以找找。
这玩意就跟买车一样,有的车卖10万有的车卖100万,还不是一样开。差点好玩的功能和安全性呗。

网友:
支持天地飞,支持国产

网友(2022-04-23):
支持国产,ET12刚发售就买了,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MD我也一直有这个疑问,为毛买控必须Futaba。要说稳定性,Futaba失控的我在论坛也见过不少。要说手感,这东西难道不是先看技术再谈手感?一个国产控用几年的不也很多

网友:
我用天地飞ET16,感觉挺好的,用了一年,只有一次失控,是遥控器和飞机之间有东西遮挡了信号才失控的,其他时间没有发生过问题。要说遥控距离,最远飞过500多米(FPV),再远没敢飞了。

网友J:
你们这,不是国产就是日系,难道只有我一个人用spektrum的控飞直升机嘛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们这,不是国产就是日系,难道只有我一个人用spektrum的控飞直升机嘛

spektrum好設定又穩定
而且搖桿偏上用二指禪很合手
用的人還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