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用4s电池和2s电池串联当6s用吗

楼主(2021-07-12):
在容量c数什么都相同的情况下

网友A:
能承担后果就可以试试。测试修机可以,服役会把最弱的电芯过放。导致电池损坏

网友B:
单节电芯性能基本一致就可串联组合多S电池,不然就会如楼上所说结果,我的6S电池就是用2块3S同容量、同C数、同牌号电池串联的。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的。
个人认为不会有某个电芯过放的问题,因为每时每刻每个电芯流过的电流都是相等的

网友D:
绝对可以

网友E:
飞3A用10S不都是两块5S串联的嘞

网友F:
可以,但是必须是使用情况相同的电池,比如全新的。要不就会有短板效应。这东西其实和几节5号电池串联用一个道理,没那么复杂, 上电池的电器上都会写着不允许新旧电池混用就这个道理

网友G:
没啥问题

网友H:
当然可以,串联容量最小的电芯会先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