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10 维修方面问题

楼主(2021-07-12):
D10控15年购入用到现在,,,刚入手刷了自制固件,飞飞v911之类的成品小飞机,感觉不错后来固定翼断断续续飞了四五架固定翼。

但是,搬家途中D10右摇杆螺丝杆连接处开裂,有个三档开关坏了,,,
各位前辈有碰到过类似维修问题么,开关用哪家的合适,有没有必要全换,用还就是摇杆总成有单独卖的么,,,能换霍尔摇杆么

网友:
淘宝找合适的拨杆开关换上去就行

网友A:
我也是15年购买的d10,也是用到现在。刚买不久就发现摇杆有划痕,折腾要换摇杆总成,但不知去哪里修就也没换。。几年前收了两个二手的总成,也有划痕,不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15年购买的d10,也是用到现在。刚买不久就发现摇杆有划痕,折腾要换摇杆总成,但不知去哪里修就也没 ...

总成只能收二手的,,,好吧

网友B:
上某宝去看看,那上面什么规格的配件都有,买来换上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某宝去看看,那上面什么规格的配件都有,买来换上就好。

摇杆总成搜不到,,,

网友C:
直接换个乐迪的控,还刷devotion不就得了。d10要是没换四合一高频头,直接换也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个乐迪的控,还刷devotion不就得了。d10要是没换四合一高频头,直接换也可以了

问题是已经换了四合一,而且还用着很顺手,,,乐迪也可以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已经换了四合一,而且还用着很顺手,,,乐迪也可以刷了?

一直有支持吧。at9/at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有支持吧。at9/at10

学习了,也是要换高频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学习了,也是要换高频头?

那我不知道。我也是d10,但看devo那个固件,有乐迪控的固件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不知道。我也是d10,但看devo那个固件,有乐迪控的固件下载

感谢前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

您客气,我也入魔才三个月。小白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