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小子航模问题

楼主(2021-07-13):
水平尾翼与主翼不平行,水平尾翼有一边高点,飞起来会怎么样?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大,没有太大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大,没有太大的影响

有点不懂了!会不会不飞直线了,还是会翻转机身呀!

网友B:
不至于翻转,矫正不过来首飞调试的时候打点微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至于翻转,矫正不过来首飞调试的时候打点微调就好了

好的谢谢

网友:
这哪是好小子,这是ft的丛林小子吧,平尾与主翼这点误差没有太严重影响,微调就可以

网友C:
如果是把所有活动翼面都归零,那上天肯定飞不了直线,得不停修正。
不过手工做的机子,哪里都有误差,你那机翼两端厚度稍有点差别照样飞不了直线,上天再调呗。
如果外观强迫症,试试平尾撑两竹签

网友D:
1.人工智能手动调整
2.微调调整
3。尾翼竹签碳纤,强行纠正

我有架,装配的时候机身不方正,尾翼也不平行,碳纤维强行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把所有活动翼面都归零,那上天肯定飞不了直线,得不停修正。
不过手工做的机子,哪里都有误差,你那 ...

明白了 不行我就加竹签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人工智能手动调整
2.微调调整
3。尾翼竹签碳纤,强行纠正

好办法~~~

网友:
用轻木条做两个直角三角块支撑一下就校过来了

网友:
材料本身结构强度就不行,空中变形随时都在发生。这点误差不影响飞行。如果你要追求飞直线的话就一定得上专业航模了。

网友:
朝其中一个方向小半径转弯的时候速度不能低,否则会螺旋失速;另一个方向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