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3D打印

楼主(2021-07-13):
本人的鱼雷艇太重,在减肥,目前想把不绣钢船盖及上部建筑改成塑料的,想3d打印,但我没玩过,恳请群中大佬指点,想要重量轻,材质好,强度高,不易损坏,该用什么材料,另外上海地区哪家公司靠谱?谢谢!

网友:
北 京这边没有见过靠谱的,用线材技术的打印出来软,变形,用光敏树脂打印出来的也是娇贵,容易老化。建议你把外形简化,模块化,尝试一下吸塑工艺和机加工工艺复合处理。

网友:
用PETG 或者ABS 吧

网友:
1、网上有个3D打印联盟,全国各地就近都可以打印。2、从性价比来看,建议光固化打印。3、强度问题可以多加筋条解决。

楼主:
另外想请教一下,abs与尼尤打印最薄是几个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