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改装遥控器

楼主(2021-07-14):
先来张完成后的效果图

楼主:
首先是改装的原因,本人注要飞m1,m2,朗宇原配的遥控器t6功能上还是蛮好的,一个是参数都设定好了,无需再调,还有个是带电量回传,有led显示和电压报警,但个人还是喜欢小巧点的,所以才想进行改装

楼主:
改装来源,另外一个是飞拍4k或6k遥控器,好多飞机飞丢的,某鱼能搜到

网友:
大佬  求个  飞m1的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

楼主:
内部结构图

楼主:
更换摇杆,两个遥控器的摇杆规格是一样的,就是接头不同

楼主:
重新接线

楼主:
开关键选用的是8mm复位按键开关,刚好与原来的天线孔匹配,6g和大小舵改用拨动开关

网友A:
看你有用jumper t lite 多协议控飞M1,想问下这个小控用着怎么样,控内参数好设置吗?想着入一个玩玩,有空的话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终于等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有用jumper t lite 多协议控飞M1,想问下这个小控用着怎么样,控内参数好设置吗?想着入一个玩玩,有空 ...

性价比可以,手感感觉没原厂控好,至于设置,开源控多研究下,研究明白了其实也挺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性价比可以,手感感觉没原厂控好,至于设置,开源控多研究下,研究明白了其实也挺简单,

谢谢回复,打消了念头

网友B:
求大佬出几个

网友:
大疆没有告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大佬出几个

出不了,改起来有点费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出不了,改起来有点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