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家阳台用车床铣床 如何避免噪音扰民?

楼主(2021-07-14):
打算用这种工作台

车床是D250这种,重量大概160kg上下
铣床25lv这种,重量大概135kg上下
不知道这种减震效果怎么样???

能避免扰民么

网友A:
不管是加工木还是金属,在阳台不扰民不太可能。

网友:
不弄就不扰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加工木还是金属,在阳台不扰民不太可能。

噪音好说,其实主要纠结会不会有震动。

网友:
要看看阳台的结构,一般活荷载是2.5KN。。比把阳台压坏了

网友:
天哪,楼房居住根本满足不了爱好者的生活,有个平房最好。

网友B:
这个尺寸的床在阳台应该不行,有点太过巨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尺寸的床在阳台应该不行,有点太过巨大了

我家阳台还是比较大的,有两个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尺寸的床在阳台应该不行,有点太过巨大了

打算把阳台1改成个自己的小工作室。放一台车床一台铣床

网友B:
不是阳台大小的问题,是这两台设备在家里用太大了,楼主应该也是精通机械加工的,应该知道这个尺寸的设备加工的时候声音怎么样

网友:
保险点还是退一步把车和铣的尺寸都减一级,别忙活了一顿把设备搞好了,最后再有人投诉,又要重新搬走

网友B:
我本来也想买个bf16v的铣,可是用过迷你魔的那个微型铣后我就把这个计划放弃了,因为声音实在是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本来也想买个bf16v的铣,可是用过迷你魔的那个微型铣后我就把这个计划放弃了,因为声音实在是不小

迷你魔都敢用,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阳台大小的问题,是这两台设备在家里用太大了,楼主应该也是精通机械加工的,应该知道这个尺寸的设备加 ...

250的家里用太大?25lv

网友:
建议买四个大橡胶垫,软点的,要够大够厚,橡胶垫上放四个结实的大塑料桶,要够大够深,塑料桶里三分之一放沙子,沙子上边放个大木块,大木块四周和筒壁要留出够大的空,然后把床子架子四条腿支在四个大木块上,然后把桶里填满沙子。

网友C:
城市里空间条件不那么好的,还是建议弄个小数控吧。全封闭的那种。
普车普铣如果没有足够的附件你基本做不出什么。或者你能做出来,也基本瞎对付的。如果你玩的不是工业机而是家机,那可更惨了。只能算是玩玩具了,做什么?那你想多了。
而足够多的附件什么的,那你就要考虑家里有地方放么?地方先不说,那个冷却液蒸汽受得了么?
所以啊,还是小数控吧,门一关,盖一盖,里边爱咋地咋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城市里空间条件不那么好的,还是建议弄个小数控吧。全封闭的那种。
普车普铣如果没有足够的附件你基本做不 ...

赞同,想玩好就上工业机床,家用机床不提也罢,啥也不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农村有平房就不谈了。
城里只有带车库的房子可以折腾下了。
有条件弄个车库把  或者租一个也行

有个老头发明家,家里老伴不让他玩车铣。他花两万买个二手厢式货车,改装一下装了车铣,停自己车位。玩的可开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个老头发明家,家里老伴不让他玩车铣。他花两万买个二手厢式货车,改装一下装了车铣,停自己车位。玩的 ...

我住的位置,自己的停车位都没有,就一个140平大露台,自己违建了一个工作室和一个露台花园。你说的那个老头我知道。可惜我们老城区的房子没有停车位  房子都是楼梯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同,想玩好就上工业机床,家用机床不提也罢,啥也不是

提醒一句,我不是开工厂。。。。。。没必要工业机,用工业机,直接就能从楼顶砸到地下室。

楼主:
也就切削个铜铝铁,很少去加工不锈钢,用不着什么切削液。

网友G:
一楼的车库是工作间比较好的选择,安一个推拉门,一个空调,完美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有个老头发明家,家里老伴不让他玩车铣。他花两万买个二手厢式货车,改装一下装了车铣,停自己车位。玩的 ...

我做生意时买了辆7点2米货车当仓库用  又方便又经济 车位费可比房租便宜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楼的车库是工作间比较好的选择,安一个推拉门,一个空调,完美

我的也就地下室还行,而且我观察了一下,地下室没那么潮,不过得改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切削个铜铝铁,很少去加工不锈钢,用不着什么切削液。

切削液还是很有用的,尤其软了吧唧的铜铝,不用光洁度就是不好。我那地下室面积不小,就是通风不好,用了一阵子不用了。结果切钢,45钢,竟然着了,把我那一堆钛合金屑屑都引着了,我太阳的,六米的顶子竟然熏黑了,还好没触发火警。所以,这玩意有条件还是用吧,没条件另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也就地下室还行,而且我观察了一下,地下室没那么潮,不过得改造一下。

有地下室还要什么阳台啊。
一台CG6125一台X8130,能玩的爽到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地下室还要什么阳台啊。
一台CG6125一台X8130,能玩的爽到飞。

地下室比较阴暗,而且通风没那么好,虽说我的那个地下室看起来不潮,放书什么的肯定是不行了。切削液在阳台还是可以用的,只不过车床需要改一下,增加个托盘然后流到桶里就行了。

网友:
高密度苯板或者发泡板做平台底座能不能有减震隔音的效果

网友I:
车床总体不吵的,就是切削振刀时会有噪音。车铝完全安静,车59黄铜会有噪音。
我觉得阳台弄个210车床就可以了,不到100公斤。把挂轮换电子挂轮就几乎无声。其他大家伙我怕阳台塌了。。。钻铣床,也搞个小点的即可。我就是这样在阳台这样搞的,目前挺好,没人投诉。有时的某种加工的确有噪音,无法避免的,白天搞,关窗。。。没噪音时再打开。

网友J:
地下室潮可以装个空调或抽湿机,
我就是一楼车库,倒是不潮,
只是觉得太小才15平米,
个人小工作室都得规划好将来做啥,
不能这机床也想买,那也想买,
绝对堆不下,
最好是机床越小型化越好,做的作品也越小越好,
免得将来不干了或被拆迁了没地方安放

楼主:
引用 网友I:
车床总体不吵的,就是切削振刀时会有噪音。车铝完全安静,车59黄铜会有噪音。
我觉得阳台弄个210车床就可以 ...

噪音只要没那么大,还可以承受的,我这栋楼本身就有很多小商铺,噪音虽然不多,但是还是有的,而且还有中药铺子,那个酸爽。。现在就怕有震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地下室潮可以装个空调或抽湿机,
我就是一楼车库,倒是不潮,
只是觉得太小才15平米,

15平米还小啊。不小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提醒一句,我不是开工厂。。。。。。没必要工业机,用工业机,直接就能从楼顶砸到地下室。

我们当时都这样想,当时真正的使用过程中才慢慢发现没有工业级会限制很多方面,其实也挺难受的

网友:
没有根本解决办法。只有自己注意

网友J:
引用 楼主:
15平米还小啊。不小了。

如果车库15平米啥都没有,空荡荡的听着还可以,
但是我用了几年后,
材料和配件越来越多,
就是觉得不够,
家里还占了一个房间,
办公室还占了60平米,
要是三个地方连一起也许够了,
但是没那么好的事,
关键是我在想,
我买了这些机器,
占了这么多地方,
我到底干出了什么,
到底想干什么,
要是纯玩的话,
不如把机器都卖了,
地方都租出去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做生意时买了辆7点2米货车当仓库用  又方便又经济 车位费可比房租便宜

买这种车大概多少钱。这么做其实是阳台党的好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车库15平米啥都没有,空荡荡的听着还可以,
但是我用了几年后,
材料和配件越来越多,

可与学那个机械哥发明点好玩的东西,一面做抖音吸引流量一面卖产品

网友:
这种桌子有点不稳,木桌子比较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当时都这样想,当时真正的使用过程中才慢慢发现没有工业级会限制很多方面,其实也挺难受的

用工业机更上不了楼,租个车库?就是自己玩玩,租车库有点儿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