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原厂控问题请教

楼主(2021-07-14):
就是往前给一点舵然后回中,这个飞机就会一直往前翻,其他方向不会。练模拟器的时候特别明显,稍微给一点舵,他就会一直往前翻。也能飞就是飞起来很不舒服。我还没设置过买过来就飞了,这个问题首先在模拟器上发现的,然后真机上又试了好多遍确实有这个问题,如果通过设置能解决就不返厂了,麻烦

网友A:
原厂控个人觉得飞真机有些别扭,我加了个sfhss接收用14SG飞真机,但这原厂控飞模拟器又非常舒服,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控个人觉得飞真机有些别扭,我加了个sfhss接收用14SG飞真机,但这原厂控飞模拟器又非常舒服,矛盾

这个控感觉还行,现在就是往前打一点方向回中后,它还默认往前打方向,一直向前翻轻轻给一点舵,它就一直往前跑越来越快,眼睛能看到尾巴在一点一点上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控感觉还行,现在就是往前打一点方向回中后,它还默认往前打方向,一直向前翻轻轻给一点舵,它就一直 ...

把左上角开关拔到最靠近摇杆的那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左上角开关拔到最靠近摇杆的那档试试

就是3D模式才这样,模拟器特别明显,飞高了往前稍微给一点舵,它自己能翻个跟头。真机我今天试了好久也发现了,就是没模拟器那么明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3D模式才这样,模拟器特别明显,飞高了往前稍微给一点舵,它自己能翻个跟头。真机我今天试了好久也发 ...

这机本来就是这样的吧,翻滚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本来就是这样的吧,翻滚率大

不不不,我这是稍微给点舵回中后,飞机继续向前翻,就像默认给舵一样,你不动控,那尾巴一直向上翘。模拟器更邪乎,你不动它,它自己能向前翻个跟头

网友B:
看看模拟器里的舵量显示?如果摇杆回中了舵量没回中,可能是控的电位器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模拟器里的舵量显示?如果摇杆回中了舵量没回中,可能是控的电位器出了问题

摇杆回中了,舵量没有,需要反方向拉一下才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