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直机这是遇到问题?请大神赐教

楼主(2021-07-15):
我的450打螺距油门的时候直升机头会向左转,慢慢打没事,推快的话就有事,油门推的越大转头偏的幅度越大,陀螺仪K8

网友A:
1尾感度加大些,2尾舵行程调大些

网友:
很多種可能喔
下面幾種可能
建議先從陀螺儀設定
陀螺儀部分:
1.感度不夠
2.主旋翼螺距設太大
3.返扭力補償設太小

-------------------
不行就是下面可能

機身部分:
1.尾槳太小
2.馬達或是皮帶輪打滑
3.單向軸承沒黏好
4.尾旋翼T座打滑
5.傳動軸打滑
(簡易測試,一隻手轉主旋翼,另一支手讓尾旋翼固定,稍微用力轉主旋翼,可以檢查出是否為機身零件打滑

電變部分:
1.模式不能設定為飛機用
2.電變定速設定沒用好
3.定速不給力
4.電池老舊
5.油門建議不要為一直線(推薦0%25%60%60%60%這種曲線),或是直接切IDLE油門定速為60%

网友B:
首先说说你用的什么陀螺仪

网友C:
转速太低。

网友D:
你推油門的時候,螺旋槳順時針轉,當尾獎的反推力不夠的時候,直升機頭當然會向左轉的啦,

如果是剛在地面起飛的話,剛起步,這是沒辦法解決的,

但如果是在空中了,那就要調陀螺儀,我都忘記了那名稱了,甚麼油門螺距補償之類的名稱吧,

很久沒調機了,名稱忘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说说你用的什么陀螺仪

K8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推油門的時候,螺旋槳順時針轉,當尾獎的反推力不夠的時候,直升機頭當然會向左轉的啦,

如果是剛在地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速太低。

那要怎么搞,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尾感度加大些,2尾舵行程调大些

好的谢谢

网友E:
调高锁尾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高锁尾感度

你好我刚入门不久,请问在哪里调

网友F:
有蓝牙吗?或者有线连接电脑吗?一目了然。。。。先去查帖子,都有的,很多调试教材。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一通问是没有多大作用,最好是有本地模友带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蓝牙吗?或者有线连接电脑吗?一目了然。。。。先去查帖子,都有的,很多调试教材。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刚入门不久,请问在哪里调

在控的陀螺仪感度那里,以5步进提升一下感度

网友:
应该是转速太低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减小正负螺距,但是飞不暴,估计是电池不行或者定速没设定好

网友:
分几个步骤吧
1保证转速不能低

2是提高陀螺的感度

3保证主旋翼螺距不大于正负12度
4保证尾旋翼变距左右行程都到位

5转速也高了,陀螺感度也高了,急推油头还是偏左才需要调整陀螺设置,把扭矩预补偿里的螺旋总距加大

网友:
其实K8里面没有什么是需要调整的,唯一要调整的几项是:接收机、陀螺仪摆法、舵机布局、尾舵机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