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小白请教ppm pwm信号转换

楼主(2021-07-15):
前段时间给孩子做了一个遥控童车,转向下了血本买的400kg/cm扭矩的,12v的动力套餐,四块电瓶并联,控制器看着就是童车上面的那种,油门是电位器,100k的,正反转是按钮的。我的操作就是两个舵机搞定油门和正反转,油门还算能接受,因为平时的舵机也就180度左右吧,油门到不了最大,走起来满油门就是步行速度,孩子还小,所以慢点没事。但是控制正反转的舵机就不太理想,来回折腾了好几次总是到不了位,现在的情况就是前进可以,中位和后退到不了位,现在又用热熔胶粘起来了,不知道怎么样。还想问问,有没有什么设备可以直接用一个通道直接管正反转,而不是用舵机这样间接控制

网友A:
这不应该是电调吗···

楼主:
刚才试了下,粘死以后一下也动不了了,失败告终

网友B:
用双向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双向电调.

得用多大的?电机和转向舵机都是单独供电的,接收机有航模电池供电,用了双向电调电机会用哪里的电

网友C:
电机12V的就要买12V也能用的双向电调,转向大舵机电压我不知道你用多少的,估计也12V吧?这样一来就简单多了!电调12V100多安的应该够用了吧?淘宝50元左右一个

网友D:
双向电调插接收机第2通道。

网友:
480A有刷电调估计就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得用多大的?电机和转向舵机都是单独供电的,接收机有航模电池供电,用了双向电调电机会用哪里的电

用了双向电调,电调的电当然接你的12V动力电池!这位朋友这样问可能你刚刚接触这一块吧?电调就是一头接动力电池,一头接电机,还有根信号线接到接收机通过信号来控制电池给电机的驱动力和旋转方向!
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双向电调,电调的电当然接你的12V动力电池!这位朋友这样问可能你刚刚接触这一块吧?电调就是一头接 ...

有刷电调我直接用电瓶供电?合着我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电调我懂,就是不知道车子弄这么大了,电调配多大参数的了,主要不知道买多少安的担心电调烧掉,因为成本我用的那个调速器才三十来块,目前就怕天气太热高温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应该是电调吗···

比例小的没问题,这车自重都一百多斤了,不知道用多大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12V的就要买12V也能用的双向电调,转向大舵机电压我不知道你用多少的,估计也12V吧?这样一来就简单多 ...

感谢指导,舵机是12-24v的,12v完全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向电调插接收机第2通道。

感谢,因为孩子还小,用二通道的话,我不可能保持匀速,惯性对小孩不友好。也不可能一直握着操作杆,太累,我目前就是一个开关通道控制前进空挡后退,油门三通。这样安全一些,我自己肯定知道不能带着油门去切换前进后退,除非空车行驶。

网友:
各位模友,到现在才发现,我有两个账号,楼主是我最早申请的账号,我说怎么一上去就一个帖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12V的就要买12V也能用的双向电调,转向大舵机电压我不知道你用多少的,估计也12V吧?这样一来就简单多 ...

能具体点吗,我搜到的都是一百多,三百多的,还有说电池类型不同选择的也不一样

网友E:
传说中现代化的遛娃神器啊

楼主(2021-09-17):
引用 网友E:
传说中现代化的遛娃神器啊

就是这个意思,回头率贼高

网友:
你这个是电动车的控制系统,你直接把转把和舵机同轴即可,拆开转把就清楚了,如果角度不够,你就买大角度的舵机。

网友:
你用的电瓶车的控制器吧?这种电机好像用模型车的电调不行。

网友:
你要的是这种东西吧?把电瓶车的控制器用航模遥控信号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