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塞斯纳 幼兽的电装选择

楼主(2021-07-16):
家里有幼兽V2一架 翼展1.1米  不含电池为540g
家里动力套装有以下选择和搭配,向选个合适的搭配,以期达到好飞、稳定的需求。小场地目视练习机使用
电机: XXD2212  1400KV         微风2212 1400kv    朗宇2代 X2212 1400KV
电调:好盈天行者40A      mc 30A     FA30A
桨:皓业慢速桨8060 8045 9040 9060  直驱桨8060
电池:双天3s 1300  1500  1800

目前是 微风2212 1400kv+mc 30A+皓业慢速桨8060 8045+双天3s 1300 或 1500。
电池都是顶格安装 1300有点头轻 1500刚好,1800还没试飞过。

问题1:改成微风2212 1400kv+mc 30A+皓业慢速桨9040+双天3s  1500。动力和重量都略增,会不会提高失速点还是会改善或降低失速点?换了9寸桨,mc30A电调会不会吃不消?换9寸桨有没有必要?
问题2:改成朗宇2代 X2212 1400KV+mc 30A+皓业慢速桨8060 8045+双天3s 1300 或 1500。换了9寸桨,mc30A电调会不会吃不消?换朗宇X电机后,电池是不是要再增容?

楼主:
顺便空载试了下手头各款电机和电调,只是主观感受,无任何测量数据为证

XXD真心弱,和微风比。微风比朗宇2代稍差点

MC电调有0-10%的油门空位,问客服,是特定这样设置的。。。以前一直用银燕和好盈,感觉不习惯

网友:
这些配置感觉差别不大

网友:
翻来覆去都是差不多的配置,感觉没必要纠结。按电机参数8寸桨比较合理,9寸勉强能用,但不建议。

网友A:
2200电池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0电池是必须的

目前 1500电池 重心刚刚好。1800以上就头太重了

网友:
电池不合适可以在机头或者机尾加点配重

网友:
给1500的电池加配重,让它的重量跟1800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