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模拟器的选择

楼主(2021-07-17):
目前很迷惑 有人说neXt手感好像真机 但是又有人说neXt很差甚至跟凤凰一个级别 之前那个帖子里又有人推荐helix和accurc 综合所有评价后realflight是最好的
目前个人用凤凰 准备换模拟器练习 感觉凤凰的模拟太生硬了 realflight7之前试过 感觉物理系统有小bug 不过比凤凰要真实
反正目前看各种模拟器都有褒有贬 求推荐个模拟器

网友A:
凤凰适合初期练习舵面反射 RF效果逼真还不花钱 NEXT机型新电脑要求低 ACC是显卡给力前提下最好的选择 没有之一

网友:
画面效果RF和ACC是享受

网友:
helix可以试用,realflight7好像在论坛可以找到资源,可以都下来试试,看自己喜欢哪个。或者直接借别人装好的来试试
我个人感觉helix的手感比realflight稳重,没那么飘来飘去;next只用别人电脑飞了一下,不好评价。但是凤凰是真的生硬

网友:
推荐next,综合应用体验最好,其他都是瞎折腾

网友B:
一直用Heli-x,试用里面的logo600跟真机手感还是挺像的。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Heli-x,试用里面的logo600跟真机手感还是挺像的。

这个玩意,世界冠军用的

网友:
凤凰手感飞直升机的确不好。我用的RF7,手感和真机接近,但比真机飘一些,不太好控制,但翻滚摆动比真机灵活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