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微调舵面请教

楼主(2021-07-17):
请问大家第一个问题飞机首飞,升降舵舵面的微调是怎么样的?是让飞机保持平飞,还是让飞机稍稍低头,哪一种?对于降落有利?
第二个问题,飞机降落时,大家是对头还是对尾?能说下利弊吗?

网友A:
最好的调机状态是未打杆时舵面在中位且飞机平飞;固定翼降落,都是左或右侧方入场,这哪有什么对头对尾之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调机状态是未打杆时舵面在中位且飞机平飞;固定翼降落,都是左或右侧方入场,这哪有什么对头对尾之说

对头是指飞在你面前着地,对尾是着地的时候尾巴对着你

网友:
哈哈,没见你这么描述的,优选落地点肯定是降落进场方向和人之间,也就是你说的对头;这个也要看飞场环境和跑道长度了,个人觉得最佳的起落架接地点是在人正前方,但是大部分人估计不会这么特别注意,会受制于各种因素影响

网友B:
首飞前舵面中立点基本做到与翼面齐平,全动式的保持跟大翼平行,然后关键的是舵量一定要调小,调到可动行程的一半或者1/3,或者设大小舵量。着陆不会左右侧站位的话,说明模拟器还不够,继续练,没有正对尾对头降落的,要么伤人,要么看不清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飞前舵面中立点基本做到与翼面齐平,全动式的保持跟大翼平行,然后关键的是舵量一定要调小,调到可动行程 ...

开始起飞站在机尾是可以的,开始侧面起飞也有难度。

网友C:
一般是中油门平飞,小油门俯冲,大油门爬升。降落开始肯定是对头啊。。。至于触地位置那就看运气了,最好是面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中油门平飞,小油门俯冲,大油门爬升。降落开始肯定是对头啊。。。至于触地位置那就看运气了,最好是 ...

网友(2021-10-09):
正常飞行的话人站在跑道中间的侧面,接地点在跑道两头,从哪边进场都是对头降落的呀。飞机越过你之后你看飞机是对尾了,这时候飞机已经飞过了一半的跑道长度,还没有接地的话,应该推油门复飞了。

网友:
我飞练习机比较多 如果天气好 都是在50%~60%油门巡航 这时调到能平飞 都松手也没关系 当然在大油门时一定会有抬头的趋势 但这没什么问题
至于微调多少在降落时是没关系的
我大都是对头时就接地了 在面前接地的话 视角摆动太快 从而感觉飞机速度太快 看不清 不好反应 飞过去再接地也不好 滑行太远
还有 比如左边降落的话 你一直盯着飞机往左边看 右边有什么突发事件你也来不及反应 所以还是早点接地的好 我都是早接地 然后马上察看飞机的滑行方向有没有人或车 再转头控飞机 反正飞机已经在地上了 转头看一下没关系

网友D:
一般是头重一点点好降,过身位降落(飞机过了自己)再触地不搞错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头重一点点好降,过身位降落(飞机过了自己)再触地不搞错姿态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