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 在线等 急 有大佬知道200A天蝎星电调的pc口跟vbarneo的tele口连接线怎么做吗

楼主(2021-07-17):
有大佬知道200A天蝎星电调的pc口跟vbarneo的tele口连接线怎么做吗

网友:
这个我知道。电调端剪掉红色电源正极,vlink端也剪掉一根。就剩两根,一个是地,一个是信号线。实在不行,试两次就知道了。如果好使VBCT会有反应。

网友:
再给你来个准确的

网友:
蝎子电调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