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佬,大疆天空端接线问题

楼主(2021-07-17):
请问大疆天空端的电源连接线可不可以直接焊在电调的
电池
连接线焊盘上,和电容一起?会不会影响飞行?
【手里的飞控没有适合大疆天空端的电源输出接口,难受】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
但大疆天空端最高支持17.6V电压

网友:
电池只能用4S的

网友A:
没问题,不过你的飞控多半也会有直通电池的端子,焊那里更好

网友B:
没问题,但注意三楼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