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求助:恒龙坦克 炮塔转动问题。

楼主(2021-07-17):
恒龙豹2,TK16S声组,其他都好的,就是炮塔在拨动摇杆时有时正常,有时没反应要向反方向打一下摇杆才会动,还有时打摇杆会多转一会才自己停,求助一下这是什么问题,能自己搞好吗?

网友A:
应该是电机碳刷磨损了,有时接触不良。换一个同型号的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机碳刷磨损了,有时接触不良。换一个同型号的就好。

感谢新的,果然是电机的问题,家里没有同款的130电机,我换了一个3.7V的180电机,现在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