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求助:恒龙坦克炮塔故障。

楼主(2021-07-17):
恒龙豹2,TK16S声组,打摇杆,炮塔有时不转动要反打一下摇杆,有时动起来摇杆回位还会多转动一下才自己停,还有打摇杆一直转动时会自己停下,要重打摇杆才会动,求助为什么会这样,怎么修这个故障。

网友A:
恒龙专用的那个遥控器还是其它品牌的遥控器,不行遥控器通道先换下看看是不是对应的通道也有这个毛病,那就是遥控器有问题,如果遥控器没问题就要考虑下是不是主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