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文盛接收机能用四合一多协议高频头对频吗

楼主(2021-07-18):
买了一个文盛接收机,如下图集成舵机和有刷电调的那种,想用来做小飞机,不知道是否能用四合一多协议高频头对频。如果可以,应该选哪个协议?谢谢!

网友A:
我是选择另外一家的,用DSM2协议,还有电压、信号回传。

网友:
用不了多协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选择另外一家的,用DSM2协议,还有电压、信号回传。

请问另一家是哪一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另一家是哪一家?

马家,飞翼X

网友(2021-09-12):
最后搞定了么?

网友C:
同求,你这个板哪里买得?多少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求,你这个板哪里买得?多少银子?

没搞定,低价出,有人要吗

网友D(2021-10-28):
怎么搜索,方便私信下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搜索,方便私信下不?谢谢

武汉飞YiTian

网友:
谢谢,10元那个?

网友E:
哥们,买了吗?我也有这个,一直琢磨怎么弄成混控做个小飞翼。据说要改遥控器电位器。哪位大神指导一下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哥们,买了吗?我也有这个,一直琢磨怎么弄成混控做个小飞翼。据说要改遥控器电位器。哪位大神指导一下吧 ...

不需要改遥控的电位器,就按照他们改接收的接线,再把舵机上的电位器两边脚切断互换着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改遥控的电位器,就按照他们改接收的接线,再把舵机上的电位器两边脚切断互换着接就行了。

谢谢,我也改成功了。看了最后一张图就知道卖家说的改线大神原来是你啊。
在辛苦求一个小飞机的图纸,陆陆续续自己做了好几个了。没一个满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们,买了吗?我也有这个,一直琢磨怎么弄成混控做个小飞翼。据说要改遥控器电位器。哪位大神指导一下吧 ...

没买,看不懂那个

网友(2022-03-22):
兄弟,这个文盛接收机你用得了多协议了吗,如何设置

网友(2022-10-16):
你好,请假一下,我也买了这个,文盛遥控器要怎么对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改遥控的电位器,就按照他们改接收的接线,再把舵机上的电位器两边脚切断互换着接就行了。

你好,请教一下,我也买了这个接收机,文盛遥控器要怎么对频啊

网友(2023-01-21):
现在是不是搜不到了呀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