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8120铣床的卧铣皮带轮怎么拆掉

楼主(2021-07-18):
(无正文)

楼主:
外面的看着像正丝,敲着没什么变化,想着直接切掉,谁知是沉到皮带轮里面的结构,怕把别的地方拉坏,特来求助
来自微站

网友:
为什么轴与轮的键槽不对位?

网友:
我和你的机器怎么不一样?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旋掉螺母,拉马直接拉掉.

网友:
没见过有键槽还要用螺纹连接的!!
通过 键槽看看,不可能有螺纹吧。
用松动剂或加热后再拉下来。

网友:
有几种可能,要不是没装键,要不是键被剪断了,还有以上两种都不是,轮上的槽是加工出来专门安装止退垫片的

网友:
拆下来了吗?没有的话我给你录个视频

网友(2022-09-24):
这个拆法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