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21-07-18):
决定入魔了,挑了很长时间决定买一架富丽380,各位大佬谁有富丽380组装教程麻烦分享一下,谢谢啦

网友A:
有颜值的飞机,但纯新手的话就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颜值的飞机,但纯新手的话就有点。。。

没事,模拟练到位就行,最后大哥在分享一个380调试教程

网友:
富丽官网有说明书

网友B:
为啥不选360呢

网友:
组装按说明书即可 调试与此机型无关 主要是陀螺仪的知识 建议把论坛上的精华贴都看一遍

网友C:
学会搜索比提问更快捷更方便 你遇到的问题 99%在论坛里都有相关知识

网友:
建议说明书 还有就是各种调试的教程b站和论坛里一大堆 自己慢慢找总能找到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选360呢

喜欢这个3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会搜索比提问更快捷更方便 你遇到的问题 99%在论坛里都有相关知识

关键搜不到啊

网友:
新手的话纯悬停不炸鸡还好。要是练动作航线那还是360吧。炸几次就知道380的尾管还有底板有多贵

网友:
你弄个M2整机 不香吗

网友:
那就把精华贴都看一下

网友:
新手入门第一架机飞380退魔比较快,建议450或者360

网友D:
380不如加200块买420,380比较偏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80不如加200块买420,380比较偏重了

420我不会装,我是新手,420卖家说没有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420我不会装,我是新手,420卖家说没有说明书

就按照380的说明书装就可以了,都是一样的,就长度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