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合适油门问题

楼主(2021-07-18):
之前45%左右油门平飞,感觉有点肉肉的;现在重新装了一架机机,15%就可以实现平飞了,而且油门响应非常灵敏。怎么进行设置调整呢?如何?在哪里?设置什么数值?将平飞油门位置设置到30%左右?

网友A:
电机不一样,动力余量大就可以小油门悬停,油门响应也快

网友:
去Bf里面的pid设置

网友B:
遥控器里可以自己画油门曲线,可以通过曲线把平飞区段提前或后移,具体看你自己控的说明把,我也说不清

网友C:
楼上起说得对,最简单直观!遥控器上设油门曲线!会改善很多

网友D:
45油门才平飞。确实不对。重较油门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