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现代级改RC遥控

楼主(2021-07-18):
去年六月开工的,七月基本做完零件了,今年四月才完成喷涂,目前基本算是完工了,因为需要长途运输回家的原因,一些细节零件暂时没弄。

网友A:
这款三角号手哪家买的,求推荐,此外适配电调选的哪一个

网友B:
做的不错,不过有2个疑问:
1.楼主把180电机直接粘在船壳上,万一以后遇到需要更换的情况怎么处理?
2.轴套是不是有点长?看其他模友做的都是轴套入水那端和人字架还有一段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不过有2个疑问:
1.楼主把180电机直接粘在船壳上,万一以后遇到需要更换的情况怎么处理?
2.轴 ...

1.用的是283电机,电机功率不大,损坏的几率极低,所以我就没有考虑电机故障了,毕竟下水玩不了多少次基本就吃灰了。
2.人字架的孔用的是船体原来的孔,综合考虑轴套注油孔需要位于甲板维护孔范围内、船轴入水角度、电机安装位置、舵机安装位置等因素,轴套就做这么长了,我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

网友D:
好巧 我刚好也在做136舰,不过我做的是1:3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贼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三角号手哪家买的,求推荐,此外适配电调选的哪一个

哪家忘记了,淘宝找100多块的就行。电调是佩恩20A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家忘记了,淘宝找100多块的就行。电调是佩恩20A电调

闪电号手200比的136是真不好找,现在都带蚀刻片,都贵起来了,所以现在只能找找112,113,佩恩电调是双路双向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巧 我刚好也在做136舰,不过我做的是1:350的

大神!厉害!350比例的太小了,技术要求太高,我是不敢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电号手200比的136是真不好找,现在都带蚀刻片,都贵起来了,所以现在只能找找112,113,佩恩电调是双路 ...

我查了一下,之前在恒辉模型买的,现在没了……单路双向电调就行,两个电机并联。

网友F:
板件太肉了,修补是个大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件太肉了,修补是个大工程

板件组合度一般,零件太多了,做起来麻烦,其实我是不想做这种上层建筑太复杂的船的,无奈想要的052D和055 1:200比例没有。船上小玩意我都懒得弄了,最近注意力转到固定翼去了,船就随便搞搞了

网友:
现在某宝上没有一百多元的1:200小号手的杭州号卖了

网友(2021-08-18):
有航行视频 欣赏吗?

楼主:
上次是一个人去玩的,没拍视频。最近一直在玩飞机了,没时间出去玩船了,下次出去玩的时候再拍点视频。